[Event Recorder] EVENTRECORDER配置大量报错

楼主(2022-07-04):
按照教程来配置的,但大量报错,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升级到最新的CMSIS软件包5.9.0试试。

另外MDK使用5.36.

这个是我的F103的。

【专题教程第7期】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各种Link通吃,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printf打印,RTX5及中间件调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最新的CMSIS软件包5.9.0试试。

另外MDK使用5.36.

CMSIS和MDK都未更新,打开你的工程event recorder是正常的,但按文档步骤在自己的工程中配置就是报错。

网友(2023-07-28):
引用 楼主:
CMSIS和MDK都未更新,打开你的工程event recorder是正常的,但按文档步骤在自己的工程中配置就是报错。

你好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3-11-10):
我也碰到相同的情况了,有正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相同的情况了,有正解吗

你的是标准库添加的? 参考我这个吧

有个F103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