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D+\D-是否需要串电阻

楼主(2022-07-04):
今天去翻ST官方手册,发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Q: According to the USB specification (FS driver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 full-speed driver is/is not part of ahigh‑speed capable transceiver, the impedance of each of the drivers must be in the range 40.5 to 49.5 Ω/28 to44 Ω, respectively. Are the STM32 devices embedding these matching resistors?
A: Yes. On the internal USB PHYs, the matching output impedance is already embedded in the pad transceiverand is in line with the USB specification. No external resistors are needed.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说STM32芯片内部已经做了阻抗匹配,无需在信号线串电阻,官方没说具体哪个型号,应该所有芯片都是这样。
然而我看了很多开发板原理图,上面都对D+D-串了个10几20欧的电阻,所以说有没有串电阻的必要,不串就会影响通信吗?还是说串电阻本身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A:
“匹配电阻”是为了高速通讯时减少反射波干扰。 常规的经验设计中,这里串个电阻,一般是为了短路限流,减缓信号上升下降的斜率,优化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阻”是为了高速通讯时减少反射波干扰。 常规的经验设计中,这里串个电阻,一般是为了短路限流,减 ...

然而官方手册里说不用再串,因为内部已经做过处理了

网友:
我理解这个一般都是芯片内部做了匹配,但是USB应用环境多样化,不同的板子不同的线长线材都对阻抗有影响,可能预留两个电阻位方便匹配吧,正常不需要接

网友B(2022-09-13):
高速USB,串这个电阻要慎重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B:
高速USB,串这个电阻要慎重

为什么高速通讯串这个电阻要慎重呀?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内部上拉了电阻的,我记得硬汉大佬发过一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