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关于浮点数据如何无损转化为整型数据用于GUI显示波形

楼主(2022-07-05):
GUI用的是LVGL,需要做个波形显示功能,但是提供的数据是浮点型的如下图1,调试用Keil Array Visualization看到的波形如下波形图2。
问题就是在GUI中显示波形,需要的数据类型是整型,那如何把这个浮点数无损的转化为整型数据格式,然后能真实还原出波形。
图1

图2

网友A:
放大呗,比如0.15175128,放大成15175128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呗,比如0.15175128,放大成15175128就行了。

就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放大,但是问题就是最后这些数值还是需要对应的落在200*400区域的显示屏内,才能显示出波形。最后还又要缩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放大,但是问题就是最后这些数值还是需要对应的落在200*400区域的显示屏内,才能显 ...

一步到位啊,放大的时候放大到对应的区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啊,放大的时候放大到对应的区域就行

老大,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思维比较愚钝,能帮忙说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B:
无损转换,不可能的。。。因为浮点格式侧重数值范围,整形格式侧重数值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损转换,不可能的。。。因为浮点格式侧重数值范围,整形格式侧重数值精度。

这个其实是明白的,意思是如何转换能尽量的还原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是明白的,意思是如何转换能尽量的还原数据,

chart 用事件绘制  可以自定义显示小数点到x.y 然后 chart范围和你数值一样放大即可。

网友C:
数据和chart范围都同比例放大,然后chart得x和y显示数值 缩小显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和chart范围都同比例放大,然后chart得x和y显示数值 缩小显示即可

你指的是改变这个chart的range这个范围吗?
lv_chart_set_range(chart, LV_CHART_AXIS_PRIMARY_Y, -300, 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改变这个chart的range这个范围吗?
lv_chart_set_range(chart, LV_CHART_AXIS_PRIMARY_Y, -300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思维比较愚钝,能帮忙说的清楚一点吗?

就是比如你要把0.15175128显示到400这里,那你0.15175128*2635就行了。没必要0.15175128*100000000得到15175128,然后15175128/37937。

网友C:
都是可以知道龙哥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可以知道龙哥一的

正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