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树莓派单片机的24通道,100Msps的逻辑分析仪开源发布,人人都可以轻松自制,跨平台已经发布,提升至120通道2023-03-08

楼主(2022-07-05):
120通道逻辑分析仪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analyzer

树莓派单片机24通道100Msps逻辑分析仪提升至支持120通道。
支持了菊花链方式级联五个设备,从而允许捕获120个通道。包括渲染引擎的性能改进和可见性改进、屏幕中的更多样本、自动选择捕获模式、编辑功能等。可玩性越来越高了:

同时作者已经在整理详细的硬件,软件和上位机说明:

2023-02-14升级至V3.5.0.1

支持了Pico W的WiFi通信方式,采样深度提升到128KB。全面支持了跨平台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analyzer/releases

2022-08-27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analyzer/releases

2022-07-05

这次开源由国外网友gusmanb带来,感谢开源,刚刚开源,还热乎着,后面还会持续更新维护。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analyze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AjJiO9XdV6nQQ9F22R6RA  提取码:o0qd

(1)硬件方面,由5块钱一片的树莓派单片机RP2040独立完成,大家要打烊板子自制也非常简单,购买一个30块钱一个树莓派Pico板子,并打烊一个KiCAD设计的触发设计底板即可。
逻辑分析仪的硬件都比较简单,当前支持的边沿触发检测,码型触发。

树莓派Pico板子贴到这个上面即可

(2)软件方面采用VSCode + GCC + Cmake方式创建的工程,大家不会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树莓派芯片自带了一个U盘拖拽方式的固件升级,这个是芯片出厂固化进去的。大家仅需将作者的
LogicAnalyzer-1.0.0-firmware.uf2拖拽进去即可,需要添加其它功能,魔改编译下工程。

这个PIO文件是精髓,树莓派能实现,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带的可编程PIO,就跟FPGA差不多。

(3)上位机方面,采用.net6,优势是支持跨平台,当前作者仅做了Windows平台下载的,后续推出Linux和MacOS平台。早期设计的时候,作者是采用了一些开源分析仪软件做测试,但是作者觉得不太喜欢。
所以亲自设计一款新的上位机,效果还不错。

网友:
24通道100Mhz?这个太牛了

网友A:
试了一下,采集串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采集串口数据

不错。

网友:
果然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采集串口数据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软件显示是没有通道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软件显示是没有通道显示的?

需要点击右上角的“Capture”,设置通道参数

网友:
存储深度?

网友:
32k的深度,开4个通道的话每个通道就8k了。

楼主:
树莓派有260K的RAM空间,可以加大。

楼主:
好几天没关注了,跨平台搞了,看来.NET6跨平台也杠杠的。

网友:
.net 都可以跨平台了,那 qt 岂不是无用之地了

楼主:
正式完成跨平台工作
Windows和Linux,由于没有MacOS电脑,所以没有贴测试截图

网友(2022-08-12):
引用 楼主:
好几天没关注了,跨平台搞了,看来.NET6跨平台也杠杠的。

需要安装.net6才能运行?

网友:
底板的打板文件没找到

网友C:
支持哪些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哪些协议呢?

基础的SPI ,I2C,串口等

网友D:
H7-Tool里也搞个100M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Tool里也搞个100M的逻辑分析仪

先把250M示波器模组发布了, 之后上这个,都是树莓派方案

提升 H7-TOOL示波器硬件指标, 设计250M采样率转接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14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250M示波器模组发布了, 之后上这个,都是树莓派方案

提升 H7-TOOL示波器硬件指标, 设计250M采样率 ...

期待,有了高速示波器和高速逻辑分析仪功能,性价比就可以碾压市面上单一功能的产品了

楼主(2023-02-14):
支持了Pico W的WiFi通信方式,采样深度提升到128KB。全面支持了跨平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21
https://github.com/gusmanb/logicanalyzer/releases

网友E:
拖拽uf2升级后,重连电脑不显示发现串口,有排解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拖拽uf2升级后,重连电脑不显示发现串口,有排解思路吗?

换个电脑,不要使用USB HUB试试,至少可以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电脑,不要使用USB HUB试试,至少可以识别出来

换过了,供电,复位,时钟都没问题,板子是自己画的一直用microPython在做各种测试,芯片自身和usb功能应该没什么问题。
昨天晚上换了官方的demo板子也是不识别,等有时间看下源码再测试吧

网友:
回帖重复了 编辑掉

网友F:
我自己画了一个,不过是小白仅仅做了GPIO等长,用是能用估计好多不符合设计规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画了一个,不过是小白仅仅做了GPIO等长,用是能用估计好多不符合设计规则的地方

这个是特地搞了个外壳吗,真不错。

另外这个PCB是相当非主流啊

网友G:
UPDATE 25/02/2023 - Release 4.0 is up! Channels a go-go!

网友H:
这个PIO文件是精髓,树莓派能实现,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带的可编程PIO,就跟FPGA差不多。
   这么说,可以用这个做JTAG接口?然后跑的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UPDATE 25/02/2023 - Release 4.0 is up! Channels a go-go!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PIO文件是精髓,树莓派能实现,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带的可编程PIO,就跟FPGA差不多。
   这么说,可以用这 ...

是的,就是他的USB接口是2.0全速的,如果支持2.0高速就更生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他的USB接口是2.0全速的,如果支持2.0高速就更生猛了。

以前我也想用这个当总线转换器的,后来看到USB口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特地搞了个外壳吗,真不错。

另外这个PCB是相当非主流啊

外壳用的树莓派4的,PCB是嘉立创测试的彩色丝印

今天一看又大更新了啊,居然能串起来120个通道

网友:
有人能帮忙下载一下该项目下的windows端软件吗?就是ClCapture-4.0.0.0-win-x64.zip这个文件,下载了N次都是半途中断了

网友I:
终于下载下来了,这个逻辑分析仪电脑端需要装驱动吗?要装的话驱动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下载下来了,这个逻辑分析仪电脑端需要装驱动吗?要装的话驱动在哪个位置?

Github上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下载下来了,这个逻辑分析仪电脑端需要装驱动吗?要装的话驱动在哪个位置?

官方说明

网友:
已经弄好了,我的电脑是WIN7,后面装了USB CDC的驱动就好了。就是触发参数界面显示不全只能按回车键。

网友:
好项目呀,研究一下,准备打板做出来看看

楼主:
更新楼主位帖子,升级至120通道。

网友J:
电平转换芯片TXU0104有点贵呀,一片5-8元,一个板上6片就30-48元,比pico板子都要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平转换芯片TXU0104有点贵呀,一片5-8元,一个板上6片就30-48元,比pico板子都要贵了

TXB0108 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平转换芯片TXU0104有点贵呀,一片5-8元,一个板上6片就30-48元,比pico板子都要贵了

从TI自营购买,可以买不同封装的,非常便宜
https://www.ti.com/product/TXU0104

网友:
ok,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TI自营购买,可以买不同封装的,非常便宜
https://www.ti.com/product/TXU0104

是便宜点,等做的多了从ti买一批。

网友K(2023-03-30):
有人众筹 ,做一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众筹 ,做一版吗?

+1

网友(2023-05-07):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采集串口数据

你好,我想问下,如果用底板用杜邦线代替应该怎么连,我看了今天还是不会

网友L(2023-10-28):
大佬们,为什么我这pico采样时间这么短,有办法延长吗?是flash太小了吗

网友M:
这个好玩,就是存储深度太小了,还是Saleae logic那种方式比较好,数据直接传到pc上,想要多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好玩,就是存储深度太小了,还是Saleae logic那种方式比较好,数据直接传到pc上,想要多大都可以

现在这个已经增加到了200多KB,够了,设置好触发,缓存中低速SPI,UART,  I2C等基础外设够了。

注意是树莓派是全速USB2.0  低于这个速度的可以一直上传,搞得只能先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已经增加到了200多KB,够了,设置好触发,缓存中低速SPI,UART,  I2C等基础外设够了。

注意是 ...

大佬问一下,这个逻辑分析仪的 GUI软件我下下来了。。
但是双击就闪退,您知道可能是缺少或者要提前安装什么其他的控件或者配套的东西不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L:
大佬们,为什么我这pico采样时间这么短,有办法延长吗?是flash太小了吗

昨天测试了下基于pico_sdk_sigrok固件的方法,应该就是你现在用的。
发现只要超过10Msps就无法采样了。具体原因未知,但是采样深度的确可以很多,应该是数据在不停的往PC送的原因。
这个是10Msps采样的900Kbps串口数据

这个是调整到15Msps采样,就没有结果输出了

这个不确定是不是我电脑问题,还有待确认。

目前测试了三种不同的uf2,发现最好用的应该是UL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250M示波器模组发布了, 之后上这个,都是树莓派方案

提升 H7-TOOL示波器硬件指标, 设计250M采样率 ...

年终总结,2023-12-15

网友(2024-01-26):
这个方案可以使用Saleae logic了吗?前段时间好像看到有一个方案可以使用Saleae logic这个上位机

网友(2024-07-31):
大佬请问这个上位机支持win1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