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DAC 内部固有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7-05):
硬汉哥,今天硬件的同事问我 STM32F407 内部DAC的固有频率是多少,我这个应该在哪里查找,刚开始我还以为是DAC的输出频率,类似我用定时器触发输出DAC的这个频率,结果他说不是,他叫我看看手册。
他说的是这个 1MS/s 吗?

网友A: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DAC采样率。根据你输出波形的点数,比如你是10个点一个周期,那么波形周期就是1Msps/10 = 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DAC采样率。根据你输出波形的点数,比如你是10个点一个周期,那么波形周期就是1Msps/1 ...

好的,硬汉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