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MDK怎么样能让某段代码在RAM中运行?

楼主(2022-07-05):
并且可以指定ROM中的存储地址和RAM中的运行地址,谢谢

网友A:
2种办法,一种是指定地址,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0"))),另一种是配置链接的分散加载文件。
参考文件:编译器手册 "Methods of placing functions and data at specific addresses"。

编辑说明:修改错别字

网友B:
右击设置到RAM空间即可,本质也是设置的分散加载,简单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设置到RAM空间即可,本质也是设置的分散加载,简单易实现。

这个只能按文件来存放吗?能不能定位到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办法,一种是指定地址,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0"))),另一种是配置链接的分散加载文 ...

这个只是定位到ROM吗? 我想代码在RAM的指定空间执行,而且代码要存储在ROM的指定空间,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定位到ROM吗? 我想代码在RAM的指定空间执行,而且代码要存储在ROM的指定空间,这个可以实现吗?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187/la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187/latest

非常感谢, 那个关键字zero_init,相当于是no_init ,而非用零初始化,有点反人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定位到ROM吗? 我想代码在RAM的指定空间执行,而且代码要存储在ROM的指定空间,这个可以实现吗?

1. 不是,2.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