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43的SPI4DMA模式发送超过8个字节就不成功,请求大神帮忙看看原因

楼主(2022-07-06):
//这里针是对SPI4的初始化
void SPI4_Init(void)
{
    SPI4_Handler.Instance=SPI4;                      //SPI4
    SPI4_Handler.Init.Mode=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模式
    SPI4_Handler.Init.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模式
    SPI4_Handler.Init.DataSize=SPI_DATASIZE_8BIT;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4_Handler.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4_Handler.Init.CLKPhase=SPI_PHASE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4_Handler.Init.NSS=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4_Handler.Init.NSSPMode=SPI_NSS_PULSE_DISABLE;//NSS信号脉冲失能
    SPI4_Handler.Init.MasterKeepIOState=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  //SPI主模式IO状态保持使能
    SPI4_Handler.Init.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4_Handler.Init.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4_Handler.Init.TIMode=SPI_TIMODE_DISABLE;     //关闭TI模式
    SPI4_Handler.Init.CRCCalculation=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关闭硬件CRC校验
    SPI4_Handler.Init.CRCPolynomial=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4_Handler.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 设置FIFO大小是一个数据项 */

    HAL_SPI_Init(&SPI4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4_Handler);                 //使能SPI4

}

//这里是配置DMA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hspi==&SPI4_Handler)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SPI4ClkInit;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使能GPIOE时钟

        __HAL_RCC_SPI4_CLK_ENABLE();                    //使能SPI4时钟

            //设置SPI4的时钟源
        SPI4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RCC_PERIPHCLK_SPI4;            //设置SPI4时钟源
        SPI4ClkInit.Spi45ClockSelection=RCC_SPI45CLKSOURCE_PCLK1;        //SPI4时钟源使用PCLK1  100M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SPI4ClkInit);

        //PE2
        GPIO_Initure.Pin=PLC_USE_SPI_SCK_PIN;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快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5_SPI4;           //复用为SPI4
        HAL_GPIO_Init(PLC_USE_SPI_SCK_PORT,&GPIO_Initure);             //初始化

        //PE6
        GPIO_Initure.Pin=PLC_USE_SPI_MOSI_PIN;
        HAL_GPIO_Init(PLC_USE_SPI_MOSI_PORT,&GPIO_Initure);             //初始化

        //PE5
        GPIO_Initure.Pin=PLC_USE_SPI_MISO_PIN;
     //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输入
        HAL_GPIO_Init(PLC_USE_SPI_MISO_PORT,&GPIO_Initure);             //初始化

        //PE4
        GPIO_Initure.Pin=PLC_USE_SPI_CS_PIN;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HAL_GPIO_Init(PLC_USE_SPI_CS_PORT,&GPIO_Initure);             //初始化
/* 使能DMA时钟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SPI DMA发送配置*/
        hdma_spi4_tx.Instance                 = DMA1_Stream1;      /* 例化使用的DMA数据流 */
        hdma_spi4_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4_TX;     /* 请求类型 */
        hdma_spi4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传输方向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
        hdma_spi4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自增禁止 */
        hdma_spi4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自增使能 */
        hdma_spi4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字节,即8bit */
        hdma_spi4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字节,即8bit */
        hdma_spi4_tx.Init.Mode                = DMA_NORMAL;              /* 正常模式 */
        hdma_spi4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 优先级低 */
        hdma_spi4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hdma_spi4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 FIFO*/
        hdma_spi4_t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设置阀值 */
        hdma_spi4_t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存储器突发 */
        hdma_spi4_t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外设突发 */

         /* 复位DMA */
        if(HAL_DMA_DeInit(&hdma_spi4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初始化DMA */
        if(HAL_DMA_Init(&hdma_spi4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关联DMA句柄到SPI */
        __HAL_LINKDMA(&SPI4_Handler, hdmatx, hdma_spi4_tx);

        /* SPI DMA接收配置*/
        hdma_spi4_rx.Instance                 = DMA1_Stream0;     /* 例化使用的DMA数据流 */
        hdma_spi4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4_RX;    /* 请求类型 */
        hdma_spi4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传输方向从外设到存储器 */
        hdma_spi4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自增禁止 */
        hdma_spi4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自增使能 */
        hdma_spi4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字节,即8bit */
        hdma_spi4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字节,即8bit */
        hdma_spi4_rx.Init.Mode                = DMA_NORMAL;             /* 正常模式 */
        hdma_spi4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 优先级高 */
        hdma_spi4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hdma_spi4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 FIFO*/
        hdma_spi4_r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设置阀值 */
        hdma_spi4_r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存储器突发 */
        hdma_spi4_r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外设突发 */

         /* 复位DMA */
        if(HAL_DMA_DeInit(&hdma_spi4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初始化DMA */
        if(HAL_DMA_Init(&hdma_spi4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关联DMA句柄到SPI */
        __HAL_LINKDMA(&SPI4_Handler, hdmarx, hdma_spi4_rx);

        /* 配置DMA发送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 配置DMA接收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

        /* 配置SPI中断优先级并使能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SPI4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SPI4_IRQn);
    }
}
void HAL_SPI_TxR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hspi==&SPI4_Handler)
    {

        wTransferState = TRANSFER_COMPLETE;
    }
}
void SPI4_IRQHandler(void)
{

    HAL_SPI_IRQHandler(&SPI4_Handler);

}

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SPI4_Handler.hdmarx);

}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SPI4_Handler.hdmatx);

}

//这里是发送接收函数
void SpiSendReceive(  UINT16 iLength )
{
    while(HAL_SPI_GetState(&SPI4_Handler)!=HAL_DMA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 iLength );
    while (1)
   {
       if(wTransferState == TRANSFER_ERROR)
       {
          break;
       }
       else if(wTransferState == TRANSFER_COMPLETE)
       {
          break;
       }
   }
}
//测试数据,发送如下数据
g_spiTxBuf[1024]={0x85,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A,0x77,0x3E,0x1C,0x00,0x00}SpiSendReceive( 30);
//接收如下数据
g_spiRxBuf[10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78,0x0B,0x00}
之后将无法再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了。
请教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DMA配置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啦!!!!!!

网友A:
这个是做的SPI双机通信吗,双机通信参考我这个试试。另外特别注意这两个问题
1、硬件接线问题,这个很重要,像我哪里,我用的是硬件片选。
2、然后就是Cache问题,这个要处理好。

ps:可以参考此贴教程第94章和配套的主从机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的SPI双机通信吗,双机通信参考我这个试试。另外特别注意这两个问题
1、硬件接线问题,这个很重要 ...

您好!
我就是参考了您的例程,发现小于8个字节的数据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但是一旦超过8个字节后,发送就再也没有中断产生了。
1、定义的数据地址及Cache配置
//下面是我定义的发送和接收的地址
#if defined (USE_SPI_DMA)
#define SPI_BUFFER_SIZE 1024

    #if defined ( __CC_ARM )    /* IAR *******/
          __attribute__((section (0x3800F800))) uint8_t g_spiTxBuf[SPI_BUFFER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 (0x3800FC00))) uint8_t g_spiRxBuf[SPI_BUFFER_SIZE];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 MDK ********/
          #pragma location = 0x3800F800
          uint8_t g_spiTxBuf[SPI_BUFFER_SIZE];
          #pragma location = 0x3800FC00
          uint8_t g_spiRxBuf[SPI_BUFFER_SIZE];
    #endif
#endif
//这里是Cache的定义
/* SRAM4 支持所有DMA,即 MDMA,DMA1,DMA2 和 BDMA */
    /* 配置 SRAM4的MPU属性为NORMAL, NO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used for USB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2、SPI4,我目前是使用4线的,CS信号,我配置的软件管理(硬件管理,我也试过),只能发送接收8个字节以内的数据。
3、当我把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 iLength )换成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 iLength )时,数据可以正常发送和接收。

楼主:
您好!
我就是参考您的例程,发现我的程序中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只能是在8个字节以内,超过8个字节,将没有中断产生。
1、发送和接收数据地址及Cache配置
//发送和接收数据地址
#if defined (USE_SPI_DMA)
#define SPI_BUFFER_SIZE 1024

    #if defined ( __CC_ARM )    /* IAR *******/
          __attribute__((section (0x3800F800))) uint8_t g_spiTxBuf[SPI_BUFFER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 (0x3800FC00))) uint8_t g_spiRxBuf[SPI_BUFFER_SIZE];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 MDK ********/
          #pragma location = 0x3800F800
          uint8_t g_spiTxBuf[SPI_BUFFER_SIZE];
          #pragma location = 0x3800FC00
          uint8_t g_spiRxBuf[SPI_BUFFER_SIZE];
    #endif
#endif
//Cache配置
/* SRAM4 支持所有DMA,即 MDMA,DMA1,DMA2 和 BDMA */
    /* 配置 SRAM4的MPU属性为NORMAL, NO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used for USB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2、硬件接线
    我是用的四线模式,CS信号,不管我是配置的软件管理或者硬件管理,现象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3、库函数
   当我把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 30 )换成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30 );就可以发送接收完整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就是参考了您的例程,发现小于8个字节的数据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但是一旦超过8个字节后,发送就 ...

这种定义方式,分散加载文件设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义方式,分散加载文件设置没。

1、我的地址是连续的,我把地址0x38000000-0x38010000中最后2K用于存放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2、麻烦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的DMA配置哪里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的地址是连续的,我把地址0x38000000-0x38010000中最后2K用于存放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2、麻烦您帮 ...

1、你这种定义方式,有效分配到对应地址没,确定下
__attribute__((section (0x3800F800))) uint8_t g_spiTxBuf[SPI_BUFFER_SIZE];

2.  DMA部分看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种定义方式,有效分配到对应地址没,确定下
__attribute__((section (0x3800F800))) uint8_t g_s ...

1、DMA模式(1)、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地址
(2)、发送的内容
(3)、接收的内容

2、中断模式
(1)、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地址
(2)、发送的内容
(3)、接收的内容
3、这两种模式,我只是在程序中使用的库函数不同。(中断模式是可以发送接收数据的)
     DMA模式: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 iLength );
     中断模式: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 &SPI4_Handler,( uint8_t* )g_spiTxBuf, ( uint8_t* )g_spiRxBuf, iLengt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DMA模式(1)、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地址

(2)、发送的内容

笨本办法再试试,

这个函数HAL_SPI_Init(&SPI4_Handler);  带上返回值,下次使用先DeIint,在Init重新初始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本办法再试试,

这个函数HAL_SPI_Init(&SPI4_Handler);  带上返回值,下次使用先DeIint,在Init重新 ...

试了,还是DMA模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DMA模式不行。

最后一招了,你现在是驱动的什么东西,SPI双机通信吗。

示波器捕获下,看看到底是发送端的问题,还是你接收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招了,你现在是驱动的什么东西,SPI双机通信吗。

示波器捕获下,看看到底是发送端的问题,还是 ...

1、我现在是SPI双机通信,驱动HMS的模块,我中断和查询模式都可以通讯成功,唯独DMA模式不可以。
2、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
(1)、当数据位小于等于8个字节时,首先DMA的发送响应,然后是DMA的接收响应,最后是SPI4的中断响应,波形也正常,收发都有。
(2)、当数据位大于8个字节,小于等于16个字节时,首先DMA的发送响应一次,然后是DMA的接收响应一次,SPI4的中断没有响应
(3)、当数据位大于16个字节,小于等于32个字节时,只有DMA的发送响应了一次
(4)、如果我把30个字节的数据拆成4次发送,每次发送8个字节时,第一次的8个字节和最后的一次8个字节,示波器上都有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波形。但是最后一次的8个字节,g_spiRxBuf[24]~g_spiRxBuf[31]没有任何数据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现在是SPI双机通信,驱动HMS的模块,我中断和查询模式都可以通讯成功,唯独DMA模式不可以。
2、我 ...

帮不上了,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回事了。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1、我现在是SPI双机通信,驱动HMS的模块,我中断和查询模式都可以通讯成功,唯独DMA模式不可以。
2、我 ...

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