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外部flash存放字库的问题

楼主(2022-07-06):
想请教一下硬汉哥,我把大约8M的字库放到外部flash内的,因为有一个界面会定时刷新,通过打印信息我就发现这个界面也是会周期去读flash内的字库,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要将一些参数保存到flash内(字库和保存参数 是在不同的位置),想要问的问题就是频繁这样边读边写flash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可以的,操作期间不要同时调用emWin的刷新函数即可,像GUI_Delay,  GUI_Exec, WM_Exec都会刷新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操作期间不要同时调用emWin的刷新函数即可,像GUI_Delay,  GUI_Exec, WM_Exec都会刷新窗口。

好的,谢谢硬汉哥,我按你说的试一下

网友B(2022-10-28):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操作期间不要同时调用emWin的刷新函数即可,像GUI_Delay,  GUI_Exec, WM_Exec都会刷新窗口。

请教硬汉哥一个问题,如果想显示不同字体,是不是得先存储不同字体字库?字号改变,一般处理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硬汉哥一个问题,如果想显示不同字体,是不是得先存储不同字体字库?字号改变,一般处理思路是什么

是这样的。

你先存储了各种字体,然后调用SetFont设置不同字体就可以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你先存储了各种字体,然后调用SetFont设置不同字体就可以切换。

如果要支持100多种字体,每一种字体都预先存储这个不合理吧?
我怀疑那种支持很多字体的是不是使用矢量字体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支持100多种字体,每一种字体都预先存储这个不合理吧?
我怀疑那种支持很多字体的是不是使用矢量 ...

矢量字体也不行,一样的问题,矢量只能解决不同字体大小问题,不饿能解决字体样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