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0系列单片机程序在RAM中调试的demo例程

楼主(2022-07-06):
RT
硬汉哥的V4\V5\V6例程中,一般都会带有FLASH和CpuRAM两个配置工程,虽然CpuRAM的配置后期维护没有跟上,但基本上微调一下,设置好CpuRAM.ini、VECT_TAB_SRAM以及RAM地址分配,都可以在RAM中调试起来。

这里想问的是,我手里有STM32F0系列单片机(STM32F030和STM32F051),CortexM0内核的SystemInit函数中,没有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内核寄存器也不太一样,小弟搞了半天,都没有把代码成功运行在RAM中,特此求教,能否提供一个在STM32F0下RAM中运行的Keil MDK和IAR工程配置demo或者文档,可供参考,谢谢!

楼主:
大神快出现

网友:
CortexM0的是不是不支持,得CortexM3往上的

网友:
RAM调试方法搞些跑马灯之类的还可以,复杂的没法玩,坑太多,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后来就放弃这个玩法了。

针对F030可以在RAM里面调试的,M0内核不能重映射,但ST有个RAM重映射,你可以将RAM空间重映射到中断向量表地址

网友(2022-09-20):
软硬件长期外包,诚聘兼职合作,+Q群58568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