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串口空闲中断+DMA收发keil单步正常,全速出问题

楼主(2022-07-06):
如题,使用stm32cubemx 配置串口中断+DMA收发,在keil里进行仿真测试,单步运行,数据收发正常,全速运行进不了同样的逻辑。如最后一张图,加断点查看数据正常,不加断点后面的逻辑就进不了。求大佬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仿真发现全速运行时只能收到第一个字节

网友A:
我记得现在的hal库 里面 uart有带idle_dma后缀的api,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现在的hal库 里面 uart有带idle_dma后缀的api,直接用就行了

你是收到什么发什么吗?如果是的话你的发送有问题。启用DMA发送后不能直接关闭,应该在DMA中断里面关闭

网友C:
空闲中断注意一点,只要你开启了,就会进入一次,后续才会进入正常模式。接收数据有空闲了进入中断。

这种情况要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收到什么发什么吗?如果是的话你的发送有问题。启用DMA发送后不能直接关闭,应该在DMA中断里面关闭

收发数据不一样,我是读芯片寄存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闲中断注意一点,只要你开启了,就会进入一次,后续才会进入正常模式。接收数据有空闲了进入中断。

这 ...

大佬,请教下该怎么处理。同样的串口接收程序,我用上位机不定长发,接收都是正常的。但是通过单片机读外部芯片寄存器内的数据,就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现在的hal库 里面 uart有带idle_dma后缀的api,直接用就行了

试了下你说的这个API,怎么进不了回调函数,有没有参考例程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