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发布固件V2.17, 脱机烧录增加泰为,华大和复旦微新系列以及串口和CANFD接口脱机烧录,LUA小程序实现JSCope HSS模式波形

楼主(2022-07-07):
H7-TOOL详细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之前大家反馈的问题和建议在下个版本实现,这个版本先发个小更新。

【更新记录】V2.1.7
1.脱机烧录,添加文件时就生成文件校验和
2.针对AutoChip AC7811,空片读OB和UID前必须进入DEBUG调试状态才行。升级 prog_lib.lua
  在读OB和UID之前增加
        if (MUST_ENTER_DEBUG_FIRST ~= nil) then
                if (MUST_ENTER_DEBUG_FIRST == 1) then
                        pg_enter_debug()
                end
        end

3. 添加华大2个CPU,HC32L176,HC32L196
4. 添加复旦微 FM33FR0x 系列
5. 添加泰为 TAE32F53xx6. 带来串口方式和CANFD接口方式脱机烧录
7. 带来JSCope HSS模式波形展示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1.7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因为关闭了WiFi模块内部上电自动重连功能,由程序控制接入WiFi热点,所以升级完毕后需要大家更新下WiFi密码。

2、脱机烧录
(1)增加泰为电子TAE32F53xx系列

TOOL脱机烧录加上后,可以满速下载,TOOL也可以满速读取Flash

RTT工程也测试添加了下,可以满速

(2)添加华大2个CPU,HC32L176,HC32L196

(3) 添加复旦微 FM33FR0x 系列

3、串口方式脱机烧录

批量生产一般以SWD接口脱机烧录为主,不过也有小部分是采用I2C,SPI,CAN/CANFD,串口方式脱机烧录,也开始陆续添加支持。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56

在线烧录

脱机方式操作

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Lua小程序界面:

执行uartfirmware.lua小程序。

执行效果如下:

4、CANFD接口方式脱机烧录

CANFD接口方式脱机烧录也已经实现了,详细操作说明 :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770

支持H7-TOOL的在线更新和LUA小程序脱机烧录更新。

目标板子更新log:

5、H7-TOOL的LUA小程序实现JSCope HSS模式,简单易实现

全程无需复位芯片,直接读取即可.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不需要额外资源。

这几天更新操作说明分享给大家。

6、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芯片列表: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期待已久的CANFD烧录终于来了

网友B:
能支持中微MCu烧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支持中微MCu烧录就好了。

是不是这个CMS32L051,有裸片没,可以发裸片给我们,我们可以免费添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已久的CANFD烧录终于来了

操作说明还没有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说明还没有发吧

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发。

网友D:
请问烧录限制里的UID范围检查,大概是什么意思,如何知道每家MCU的UID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烧录限制里的UID范围检查,大概是什么意思,如何知道每家MCU的UID范围呢?

这个只有IC厂家知道,一般不会告诉用户的。
芯片批量购买,部分序号是连着的,还有一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你自己购买的整包MCU,同一个批次,UID中某些字段肯定是一样的。整包IC,弄几个片子焊接后自动读取。一般带UID的单片机,数据手册中有UID字段的定义。

楼主:
CANFD接口下载已经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CMS32L051,有裸片没,可以发裸片给我们,我们可以免费添加。

有哈  给个地址呢,大概要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哈  给个地址呢,大概要几片

发2片就行,充足的话,可以发4片,方便1拖4测试。

地址:
孟东华,86-13638617262,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水果湖街街道 中北路世纪彩城E区世纪大厦15楼1501

添加个纸条,注明H7-TOOL脱机烧录要支持的芯片,并留下您的QQ或者旺旺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开发人员联系您。

网友E:
JSCope HSS模式有使用说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JSCope HSS模式有使用说明嘛

本周周报发布时,更新操作说明。

网友F(2022-10-17):
引用 楼主:
发2片就行,充足的话,可以发4片,方便1拖4测试。

地址:

大佬 脱机烧录能帮忙添加广芯微的UM3213A么 M0+的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 脱机烧录能帮忙添加广芯微的UM3213A么 M0+的核

可以,发裸机给我们即可,另外在他们官网没有找到相应的IDE软件包,你那边有吧,有的话,发我们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发裸机给我们即可,另外在他们官网没有找到相应的IDE软件包,你那边有吧,有的话,发我们即可。

IDE 么  keil就行 我这边有SDK需要么  我直接发裸片到上面这个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IDE 么  keil就行 我这边有SDK需要么  我直接发裸片到上面这个地址么

对, 就是上面的地址,裸芯片就行,然后MDK的就可以, 需要,
加我QQ下,51246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