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与plc通信问题

楼主(2022-07-07):
使用485接口连接stm32与plc,两者都使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stm32作为主站发送读指令,plc作为从站接收指令后返回需要发送的数据,本人使用上位机modbus poll与slave单独测试两者通讯都ok,但把stm32与plc两者连一起通信就有问题,pc监视状态图表没有变化,是说明没有接收到数据吧,想请问各位有了解的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的,使用示波器捕获一轮PC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与STM32发送接收对比下,就锁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