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控制没有滚轮

楼主(2022-07-08):
如下,创建了一个DROPDOWN控制,但是无法显示出来滚轮,还需要哪里设置吗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ASCII);
                        DROPDOWN_Expand(hD_area);
                        DROPDOWN_SetAutoScroll(hD_area, 1);
                        for(i=0; i<sizeof(area_name)/sizeof(char *); i++)
                        {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area_name[i]);
                        }
                        hD_area = hItem;

网友A:
Auto的有时候会不展示,直接用滚轮的attach函数,附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的有时候会不展示,直接用滚轮的attach函数,附加上去。

这是啥意思呀  是要再创建一个scrollbar控件吗?DROPDOWN控制好像没法获取它自己的scrobar的句柄吧

网友B:
你用的是auto我记得是根据你的数据多少智能选择添加的,如果想要一直有,选择令一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auto我记得是根据你的数据多少智能选择添加的,如果想要一直有,选择令一个函数

另一个函数?哪一个函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函数?哪一个函数呀?

网友C(2023-07-08):
DROPDOWN 有向上展开的功能吗  看了手册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OPDOWN 有向上展开的功能吗  看了手册没发现

有,创建Create创建API你们有对应的向上展开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