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关于CCS使用CMSIS的方法?

楼主(2022-07-08):
大家好!
   最近在用TI的TM4C1290,Cortex-M4F内核,想用ARM的CMSIS,但看TI官方不支持这个,想问问硬汉和各位大佬,有没有在CCS上用过CMSIS,能否告知小弟应该怎么移植?谢谢~

网友:
CCS现在用的是GCC方案吗。

如果是的话,直接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面就可以。

楼主:
现在用的GCC方案,那太好了,谢谢硬汉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GCC方案,那太好了,谢谢硬汉指导~

之前TI说,准备后面支持CLANG了,如果是CLANG的话,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