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这是见过的最拉风的面包板

楼主(2022-07-10):
来自Digilent

网友A:
这个是神马玩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神马玩意 ?

就是淘宝上卖的面包板

网友B:
这个面包板吧好像是价值一万多, 当然要拉风

网友:
特意去看了一下, 好像还降价了, 之前芯片涨价的时候, 买到了一万多, 现在只需要5000左右了, 这个实际上和他的AD2没啥区别, 就是接口多了,
这种输入输出综合型的电子仪器, 感觉溢价还是比较高的, 可能是软件开发的难度比较高. 传统的示波器太卷了, 普源新的型号也在往这种仪器上靠.
建议你们的示波器也考虑这种思路, 硬件实际上不需要堆太高, 几十到一百兆带宽足够日常使用了,  主要是软件功能做好, 比如那个波特图分析功能, 可以用来分析模拟电路, 滤波电路, 开关电源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面包板吧好像是价值一万多, 当然要拉风

确实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