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开启DMA各种问题

楼主(2022-07-11):
不开DMA很正常,打开就DMA各种奇怪的问题,cache也关了,有大佬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使用USB DMA有个4字节对齐问题,这个要处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USB DMA有个4字节对齐问题,这个要处理下。

不止,还有 dma 地址问题,需要在 0x24000000开始的地址

网友:
我的协议栈 https://github.com/sakumisu/CherryUSB 是使用的 usb dma,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止,还有 dma 地址问题,需要在 0x24000000开始的地址

TCM以外的RAM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M以外的RAM都可以

嗯嗯,是的,只要不是TC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