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跳转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2022-07-11):
硬汉,
问题描述:
在STM32H750XBH6的板子上,使用SRAM调试时运行一切正常,当把这个镜像文件下载到片外SFLASH时,从BOOT中启动时无法跳转成功,
跳转之前将程序文件从片外SFLASH拷贝至内部AXI RAM(0x24000000),校验也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何?

网友A:
意思是你的程序直接在SRAM里面调试运行没问题,而从SPI Flash复制到AXI SRAM运行就不行,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试试我这个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的程序直接在SRAM里面调试运行没问题,而从SPI Flash复制到AXI SRAM运行就不行,是这个意思吧

...

仔细看了你提供的Demo例程,大同小异,多了关Cache,添加了你提供的HAL_RCC_DeInit,VTOR在用应用程序中也有设置,这边本来希望将中断向量表复制到DTCM,占用1k,以提升点效率,我的代码如下:
typedef  void (*pFunc)(void);

/******************************************************************************
** Function Name    : boot_jump2app
** Descriptions     : Jump from Bootloader to Application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ed value   : None
** Global variables : None
******************************************************************************/
void boot_jump2app(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NO.1: Feed Watchdog and Turn off LED */
        WDI_Toggle();
        RUN_LED_OFF();
        ERR_LED_OFF();

    /* Disable CPU L1 cache before jumping to code execution */
    SCB_DisableICache();
        SCB_DisableDCache();

    /* Disable Systick interrupt */
    HAL_RCC_DeInit();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NVIC->ICER=0xFFFFFFFF;
                NVIC->ICPR=0xFFFFFFFF;
        }

        EnableInterrupts();

        /* NO.2: Remap Vector Table */
//    memcpy((void*)D1_DTCMRAM_BASE, (void*)D1_AXISRAM_BASE, 0x400);
    SCB->VTOR   =  (uint32_t)D1_AXISRAM_BASE;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pFunc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__IO uint32_t*)(D1_AXISRAM_BASE + 4));

    __set_MSP(*(__IO uint32_t*)(D1_AXISRAM_BASE));
    __set_CONTROL(0);

        JumpToApplication();

    /* We should never get here as execution is now on user application */
    while(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你提供的Demo例程,大同小异,多了关Cache,添加了你提供的HAL_RCC_DeInit,VTOR在用应用程序中 ...

这部分看着没什么问题,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看着没什么问题,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问题初步有了定位,就是在Boot阶段关闭了全局中断后,无法打开,调用的是__set_PRIMAS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