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T32 TMR利用RPR寄存器输出指定个数PWM波

楼主(2022-07-11):
AT32 TMR利用RPR寄存器输出指定个数PWM波

示例目的
本示例代码基于AT32F421,展示了如何使用AT32 的高级定时器TMRx 的重复周期寄存器(TMRx_RPR)输出指定个数的PWM 波。该示例使用TMR1 产生指定个数的7 通道PWM 波。利用重复周期寄存器(TMRx_RPR)非0 时,每次溢出重复计数器递减(不产生溢出事件),当重复计数器递减到 0 时,产生溢出事件这一特性,将需要产生的PWM 个数装载入TMRx_RPR 寄存器。在主函数中循环检测,如果USER 按键摁下,TMR1 开始计数。在TMR1 的溢出中断,关闭TMR1 计数。直到检测到下一次USER 按键摁下,再次产生指定个数的PWM 波。

注:本应用笔记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BSP,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 AT32 全系列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主要使用外设 TIMER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21 V1.x 实验板;
2) 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

软件资源
1) 该Demo 以AT32F421 为例,BSP 版本AT32F421_Firmware_Library_V2.0.x。
2) 板级初始化(按键、LED 灯等),NVIC 配置(溢出中断),main()函数中循环检测,如果USER按键摁下,TMR1 开始计数,翻转LED2 指示计数开始。
3) TMR 配置:
配置TMR1 的7 个通道产生PWM 波。

配置TMR1 的溢出中断,在其中关闭TMR1 计数并翻转LED2 指示计数结束,直到检测到下一次USER 按键摁下,再次产生指定个数的PWM 波。
可对main.c 的“#define PWM_NUM 100”做相应修改,配置想要的PWM个数,需小于TMRx_RPR寄存器的最大值。

注: 所有project 都是基于keil 5 而建立, 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 请参考AT32xxx_Fi rmware_Library_V2.x.x \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示例使用
1) 硬件连接:将7 通道PWM 对应GPIO 引脚接入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
2) 打开\SourceCode\SC0088_SourceCode\utilities\SC0088_Demo\mdk_v5\rpr_pwm_output 源程
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3) 观察LED2,抓取波形,验证程序效果。

网友(2025-05-18):
这种办法可以像主从定时器输出指定个数PWM那样子再输出完成之后获取到一次中断吗?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使用到了AT32系列的芯片,同样是需要输出指定个数的PWM。阅读并测试你给出的办法之后,我有个疑问,这种办法可以明确的获取到什么时候PWM输出完成吗?此前我使用主从定时器可以通过从定时器的溢出来判断PWM输出完毕然后关闭主定时器的PWM输出和计数,而您讲述的这一套方法中我刚才测试时发现RPR寄存器的值并没有随着执行完毕到0,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知晓什么时候PWM全部输出完毕吗?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知晓什么时候PWM全部输出完毕吗?
--开启以TMR溢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