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关于STM32H7的CANFD不定长接收问题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12):
CANFD/CAN支持的收发字节数是固定的:

比如64字节收发,我们一般的做法都是固定为64字节发送,不足的话凑齐64字节。

实际测试发现不需要这样,对于CANFD接收配置来说,我们直接固定配置为最大的64字节接收。

这样接收的时候,发送端发来的1-8字节,12字节,16字节,20字节,24字节,32字节,48字节和64字节数据都是可以正常接收的,仅需判断下本次接收到的数据个数即可。

这种方式非常好用。

网友A:
can 目前还没有玩过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目前还没有玩过哟

可以搞起来了。

网友:
目前没有时间捣鼓啊,目前在捣鼓 cc1101 ,无线的收发,目前还没有调通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