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请教下,bh1750 使用硬件 i2c ,读取结果为 0 ??

楼主(2022-07-12):
请教下,bh1750 使用硬件 i2c ,读取结果为 0 ??

1750 芯片我的芯片底部没有接地 ,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
程序移植 h7 例程里面的

i2c 配置 速度 400K
i2c 的底层驱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测试读写 at24c512 都是没有问题的

相关程序如下:

bh1750 硬件 addr 接 gnd

#define BH1750_SLAVE_ADDRESS    0x46                /* I2C从机地址 */

// i2c 总线驱动配置
void bsp_i2c2_bus_init(void)
{
  I2C2_Handle.Instance = I2C2;
//        I2C2_Handle.Init.Timing = 0x307075B1;   // i2c speed 100K
        I2C2_Handle.Init.Timing = 0x20600714;
//  I2C2_Handle.Init.Timing = 0x00B03FDB;   // 0x00B03FDB i2c speed 400K
  I2C2_Handle.Init.OwnAddress1 = 0;
  I2C2_Handle.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2_Handle.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I2C2_Handle.Init.OwnAddress2 = 0;
  I2C2_Handle.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I2C2_Handle.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2_Handle.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I2C2_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I2C2_Handle,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I2C2_Handle,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BH1750
*        功能说明: 初始化BH1750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BH1750(void)
{
        BH1750_WriteCmd(BHOP_POWER_ON);                /* 芯片上电 */

        BH1750_ChageMode(2);                        /* 高分辨率连续测量 */

        BH1750_AdjustSensitivity(69);        /* 芯片缺省灵敏度倍率 = 69 */
}

*********************************************************************************************************
*        函 数 名: BH1750_WriteCmd
*        功能说明: 向芯片发送1字节长度的操作码
*        形    参: _ucOpecode : 寄存器地址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H1750_WriteCmd(uint8_t _ucOpecode)
{
        uint32_t Timeout = 1000;
        static uint8_t ucOpecode = 0;
        ucOpecode = _ucOpecode;
        HAL_I2C_Master_Transmit(&I2C2_Handle, BH1750_SLAVE_ADDRESS, &ucOpecode,
                                                                                                    1, Timeout);

        /*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  Before starting a new communication transfer, you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eripheral; if it抯 busy you need to wait for the end of current
                transfer before starting a new one.
                For simplicity reasons, this example is just waiting till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but application may perform other tasks while transfer operation
                is ongoing. */
        while (HAL_I2C_GetState(&I2C2_Handle) != HAL_I2C_STATE_READY)
        {
        }

        /* Check if the EEPROM is ready for a new operation */
        while (HAL_I2C_IsDeviceReady(&I2C2_Handle, EEPROM_ADDRESS, 10, 300) == HAL_TIMEOUT);

        /*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while (HAL_I2C_GetState(&I2C2_Handle) != HAL_I2C_STATE_READY)
        {
        }
}

*********************************************************************************************************
*        函 数 名: BH1750_AdjustSensitivity
*        功能说明: 调节BH1750测量灵敏度
*        形    参: _ucMTReg : 量程倍率.  值域【31,254】,值越大 灵敏度越高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H1750_AdjustSensitivity(uint8_t _ucMTReg)
{
        if (_ucMTReg <= 31)
        {
                _ucMTReg = 31;
        }
        else if (_ucMTReg >= 254)
        {
                _ucMTReg = 254;
        }

        s_MTReg = _ucMTReg;

        BH1750_WriteCmd(0x40 + (s_MTReg >> 5));                /* 更改高3bit */
        BH1750_WriteCmd(0x60 + (s_MTReg & 0x1F));        /* 更改低5bit */

        /* 更改量程范围后,需要重新发送命令设置测量模式 */
        BH1750_ChageMode(s_Mode);
}

/*
*********************************************************************************************************
*        函 数 名: BH1750_ChageMode
*        功能说明: 修改BH1750测量模式,决定测量分辨率
*        形    参: __ucMode : 测量模式 值域(1,2,3)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H1750_ChageMode(uint8_t _ucMode)
{
        if (_ucMode == 1)                /* 连续高分测量模式1 */
        {
                BH1750_WriteCmd(BHOP_CON_H_RES);
                s_Mode = 1;                        /* 测量模式1,分辨率 1 lux*/
        }
        else if (_ucMode == 2)        /* 连续高分测量模式2 */
        {
                BH1750_WriteCmd(BHOP_CON_H_RES2);
                s_Mode = 2;                        /* 测量模式2, 分辨率 0.5 lux */
        }
        else if (_ucMode == 3)        /* 连续低分测量模式 */
        {
                BH1750_WriteCmd(BHOP_CON_L_RES);
                s_Mode = 3;                        /* 测量模式3,低分辨率 4 lux*/
        }
}

*********************************************************************************************************
*        函 数 名: BH1750_ReadData
*        功能说明: 读取BH1750测量结果.  主程序需要在 bsp_InitBH1750() 执行之后 180ms 才能读到正确数据。
*                          连续测量模式下,之后主程序可以定时调用本函数读取光强度数据,间隔时间需要大于180ms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原始的测量数据 ,结果未转换
*********************************************************************************************************
*/
uint16_t BH1750_ReadData(void)
{
        uint32_t Timeout = 1000;
        uint8_t ucData[2] = {0};
        uint16_t usLight;

        HAL_I2C_Master_Receive(&I2C2_Handle,
                                                                                                    BH1750_SLAVE_ADDRESS + 1,
                                                                                                    ucData,
                                                                                                    2,
                                                                                                    Timeout);

        usLight = (uint16_t)((ucData[0] << 8) + ucData[1]);
        return usLight;
}

*********************************************************************************************************
*        函 数 名: BH1750_GetLux
*        功能说明: 读取BH1750测量结果, 并转换为 Lux单位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光强度 [Lux]  浮点数
*********************************************************************************************************
*/
float BH1750_GetLux(void)
{
        uint16_t usLight;
        float lux;

        usLight = BH1750_ReadData();

        /* 计算光强度 = 16位寄存器值 / 1.2  * (69 / X) */

        //lux = usLight * (((float)1 / 1.2) * ((float)69 / s_MTReg));
        lux = (float)(usLight * 5 * 69) / (6 * s_MTReg);

        if (s_Mode == 2)        /* 高分辨率测量模式2 */
        {
                lux = lux / 2;
        }
        else
        {
                ;        /* 不必除2 */
        }

        return lux;
}

void main()
{
  ....
    while (1)
  {

                lux =        BH1750_GetLux();
                My_Printf("BH1750 lux = %f\r\n", lux);

                HAL_Delay(1000);

  }
}

网友:
开漏上拉没

楼主:
啦了,4.7k

网友A:
函数的返回值都加上,我估计程序配置有点问题,没有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的返回值都加上,我估计程序配置有点问题,没有应答。

貌似返回值为 1, 1 表示错误
我芯片底部没有 接, 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

芯片底部我没有接高,也没有接地,目前底板是悬空的

网友B:
读的时候地址不用再加一,hal库已经完成了

网友:
地址是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的时候地址不用再加一,hal库已经完成了

我吧 读取 +1 取消貌似也还是不行,

我的貌似在初始化时就已经出错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看程序 是没有错,可结果就是不行 ???

楼主:
地址应该是没有错的,我的芯片 addr 是接地的

我的这个芯片底部没有接高,也没有接地,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吧 读取 +1 取消貌似也还是不行,

我的貌似在初始化时就已经出错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看程序 ...

你试试while循环里这么写,先初始化,接着延时180ms,最后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