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下,目前使用stm32L4S5系列的单片机,读写 W25Q256JV flash 失败 ?

楼主(2022-07-13):
请教下,目前使用stm32L4S5系列的单片机,读写 W25Q256JV flash 失败 ?

L4S5 系列单片机没有 QSPI ,使用的是 OSPI ,目前可以正常读出 芯片 id

现在读写数据失败, ??
各位大神,有没有 这方面的 相关例程啊 ??

网友A:
OCtal SPI是7线的,使用OCtal SPI的话,只能以4线方式连接驱动了。

这块的设计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tal SPI是7线的,使用OCtal SPI的话,只能以4线方式连接驱动了。

这块的设计没问题吧

是使用的是 4 线,

我是按照官方的原理图搞的,但是没有找到对应例程,他奶奶的 个熊

上面蓝色方框里面的那个器件就是 使用 stm32L4S5VIT6 的链接图,

--------------------------------------------------------------------------------------
我自己的原理图链接如下:

下班啦,明天继续研究研究,目前能够读出 id ,说明硬件应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
问题应该还是在软件上吧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使用的是 4 线,

我是按照官方的原理图搞的,但是没有找到对应例程,他奶奶的 个熊

能读出ID,说明硬件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出ID,说明硬件问题不大。

刚刚不小心摆平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394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