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同一个引脚不同时段怎么产生不同频率PWM

楼主(2022-07-13):
我想用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的PWM来调制2FSK信号,1时产生频率为f1的PWM,0时产生频率为f2的PWM,但是用同一引脚,切换了几次,就没有PWM输出了,请教应该怎么做?

网友:
这个非常简单,初始化为pwm模式
t0时刻
TIM1->ARR = x; 设定周期
TIM1->CCR1 = x/2; 设定占空比为50%
TIM1->CNT = 0;清空计数器
TIM1->CR1 |= 0X01; 启动定时器
t1时刻
TIM1->ARR = y; 设定周期
TIM1->CCR1 = y/2; 设定占空比为50%
TIM1->CNT = 0;清空计数器
TIM1->CR1 |= 0X01; 启动定时器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