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I2S的放大问题

楼主(2022-07-13):
我应用场景是MCU通过I2S到CLASS-D型的运放,运放都有增益可配置的,比如3dB,9dB等,这个增益如何理解。I2S传输的信号是信号的趋势。没有幅度的具体值的信息,我怎么知道传出来的就是3dB.  求助可以class-d输出信号电压是多少伏吗?

网友:
有I2S接口的运放吗?  没见过.

网友A:
你的D类功放型号是那款。我们的玩法都是I2S接音频IC,再接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类功放型号是那款。我们的玩法都是I2S接音频IC,再接功放。

max98360A,  我是用I2S输出了一个正弦波,我用示波器解码都验证了,MAX98360设置3dB,  不清楚输出的电压幅度怎么计算,当然输出肯定是PWM的调制波形。 我用来控制马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98360A,  我是用I2S输出了一个正弦波,我用示波器解码都验证了,MAX98360设置3dB,  不清楚输出的电压 ...

跟我们说的玩法一样,他个也是内置了个DAC,然后自带了功放输出。

具体他的幅值得多测试试试了。

增益设置好像就这一个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们说的玩法一样,他个也是内置了个DAC,然后自带了功放输出。

具体他的幅值得多测试试试了。

是的,我也是按照这个测试的,我I2S设置的是正弦波,因为是调制波形,所以故意加了一个RC滤波器在CLASS-D后面,不然是脉冲波不好分析,发现Vpk=2.8V, 不是很理解,我以为应该是2.3dBV呢,2.3dbV=1.8V, 所以我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们说的玩法一样,他个也是内置了个DAC,然后自带了功放输出。

具体他的幅值得多测试试试了。

上条回复说错了,还没有审核通过,我认为满值应该是0+2.3+3=5.3dBv, 即1.84V, 实际测量过程中我是加了滤波器的,将RC调制波滤掉,10K+10nf, 发现正弦波的峰值是大约是2.8V, VPP即5.6V,不是很理解。

楼主:
我对硬件的理解应该是不仅要清楚输入的是什么,也要理解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我们可以不用使用声音信号,我们就输出固定电平,去看下输入输出并分析下,去了解细节。可惜程序不是我写的,不然我自己就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