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到的I2C EEPROM器件地址不同,软件如何适配?

楼主(2022-07-13):
都有库存,想在生产时混用,如何可靠地兼容?

网友:
之前做过通信协议兼容,通过初始化的时候,进行两种协议的通信尝试,记录有应答的,锁定协议版本,类似“握手”。所以是不是可以在初始化时,分别用2个地址进行通信,锁定地址后,就可以继续运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你I2C线上挂的没有重复地址,我们是修改软件,先用原来的地址读写,如果找不到原来地址,寻找新EEPROM地址,然后进行存储。

楼主:
谢楼上2位的回复,结合你们的建议,我考虑在初始化时,将器件地址存MCU里,运行中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