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向大家请教一下uCOSII、uCOSIII和threadx选择问题

楼主(2022-07-13):
如果只使用任务调度,其他的功能不使用的情况下,uCOSII、uCOSIII和threadx我们选哪一个好呢?
感觉uCOSII要小的多,编译也要快的多,是不是选择它更好呢?
一直有这个疑问,向各位大佬请教,谢谢!

网友A:
FreeRTOS/UCOS II或者RTT
现在几乎所有芯片默认FreeRTOS
256个任务够用了,UCOS II吧

网友:
这三个都移植过,如果你用的STM32的话,建议使用threadx,借助cubemx移植起来非常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eeRTOS/UCOS II或者RTT
现在几乎所有芯片默认FreeRTOS
256个任务够用了,UCOS II吧

ST率先打响默认支持ThreadX第1炮,

FreeRTOS只有内核,组件参差不齐,仅仅是为了用个RTOS内核,显然已经没有再默认支持的价值了,谁喜欢谁用去

网友:
我的观点,用那款OS内核参考价值不大,而要看他的组件完善不,组件安全认证齐全不,既然有好用的,认证齐全的,为什么要选择差的,赞同我观点的手动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率先打响默认支持ThreadX第1炮,

FreeRTOS只有内核,组件参差不齐,仅仅是为了用个RTOS内核,显然 ...

threadx好是好,但收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readx好是好,但收费哦

国产厂家确实没办法了,得加强软件生态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出一个类似STM32Cube的全家桶生态,否则很难做强做大。
现在NXP,Microchip,瑞萨,ST,联发科都免费使用thread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