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界面切换不灵敏

楼主(2022-07-14):
我在工程里面添加了2个页面,每个页面添加了按钮,按钮都设置了按下和弹起的图片,在flow里面配置了按下按钮1切换到界面2,按下按钮2切换到界面1。程序下载到板子运行的时候,按下按钮1和2,按下和弹起效果都正常,图片效果都能正常显示,而且很灵敏,但是切换界面却不正常,有时候点击一次按钮就能切换界面,有时候要点击很多次才能切换界面。请问用没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触摸不太灵敏,感觉是触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触摸不太灵敏,感觉是触摸问题。

刚才试了下,触摸应该是比较灵敏的,每次点击按钮,按钮状态都有变化,但就是界面不会马上切换,经常要点击多次才会切换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触摸不太灵敏,感觉是触摸问题。

问题找到了,还是触摸地方没处理好。按下的时候坐标计算是对的,但是抬起的时候计算有问题,坐标变的不是按下时的坐标。这样就导致按下按钮和松开按钮图标会有变化,但是如果2次坐标不一致就不会触发界面切换。

网友:
不显示图片,仅做个界面切换是否正常,如果这也不正常,确实有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