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系统任务中有耗时的while(1)等待 怎么优化?

楼主(2022-07-14):
任务app_led3  中执行  MODH2_ReadParam_03H_addr(1,0x06, 1);
  MODH2_ReadParam_03H_addr(1,0x06, 1)中有等待数据返回的while (1)                {
                        bsp_Idle_2();

                        if (bsp_CheckRunTime(time1) > TIMEOUT)
                        {
                                break;                /* í¨DÅ3¬ê±áË */
                        }

                        if (g_tModH2.fAck03H > 0)
                        {
                                break;
                        }
                }
这个while(1)很耗时间  只有大于timeout才能退出,怎么优化?

网友:
既然已经上OS了,建议采用事件触发方式。

网友:
做一个check函数,检测到timeout或者其他退出条件返回1,接着往下运行。否则返回0直接return。这个函数轮询

网友:
改用状态机实现

楼主:
uint8_t MODH2_ReadParam_03H_addr(uint8_t addr,uint16_t _reg, uint16_t _num)
{
        int32_t time1;
        uint8_t i;
        SlaveAddr_2 = addr;
        for (i = 0; i < NUM; i++)
        {
                MODH2_Send03H (SlaveAddr_2, _reg, _num);
                time1 = bsp_GetRunTime();        /* ¼ÇÂ¼Ãüáî·¢ËíμÄê±¿ì */

                while (1)
                {
                        bsp_Idle_2();

                        if (bsp_CheckRunTime(time1) > TIMEOUT)
                        {
                                break;                /* í¨DÅ3¬ê±áË */
                        }

                        if (g_tModH2.fAck03H > 0)
                        {
                                break;
                        }
                }

                if (g_tModH2.fAck03H > 0)
                {
                        break;
                }
        }

        if (g_tModH2.fAck03H == 0)
        {
                return 0;        /* í¨DÅ3¬ê±áË */
        }
        else
        {
                return 1;        /* D′èë03H2Îêy3é1| */
        }
}

完整的函数是这样子的
1.采用事件触发方式,不触发时正常扫描, 触发后还是会在超时时间内等待
2.如果做一个标志,在任务中不断判断超时时间到,程序向下执行会直接返回超时,还有就是循环等待过程中MODH2_ReadParam_03H_addr(1,0x06, 1)一直发送,而不是现在的发送一次等待接收完成后在发送

网友:
不是上了操作系统吗?只要代码中有释放cpu的操作(最常见的os_sleep()之类的),当有更紧急的任务要处理时,系统会自动调度的(前提是任务优先级设置得当)

网友(2022-09-01):
用软件定时器或硬件定时器定时给状态值,通过状态值来具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