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小型打印机的指令集,或例程,谁能分享一下?

楼主(2022-07-14):
需要给设备附加一个打印机功能,打印文字的就行。usb或者232串口,哪里能找到参考?

网友:
github上很多开源打印机可以参考下

网友A:
也正好需要驱动打印机功能,找到合适的例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正好需要驱动打印机功能,找到合适的例程了吗?

后来发现不需要驱动。
如果不需要画图,画表格的话,直接串口输出ASCII字符、汉子、回车换行什么的,就可以打印出来。 而且一行满了,还自动换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不需要驱动。
如果不需要画图,画表格的话,直接串口输出ASCII字符、汉子、回车换行什么的,就 ...

嗯 谢谢    那字体什么的呢? 不需要控制格式?只需要printf("按下K1键点亮LED1\r\n"); 这样吗?不需要escpos这指令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谢谢    那字体什么的呢? 不需要控制格式?只需要printf("按下K1键点亮LED1\r\n"); 这样吗?不需要es ...

我用的一个打印机说明书。

换字体的话,需要给一个esc开头的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个打印机说明书。

换字体的话,需要给一个esc开头的命令。

嗯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