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ac6 linker 的烦恼,经常出错,无计可施,stm32g0 系列芯片

楼主(2022-07-14):
Error: L6286E: Relocation #REL:0 in tim.o(.text.MX_TIM7_Init) with respect to __arm_cp.6_0. Value(0xfffffeef) out of range(0 - 0xff) for (R_ARM_THM_PC8)

有时候改优化等级没问题,有时候要勾选 link-time optimization

网上搜了一圈,又没有答案,只要 g0 芯片才出这个问题 ,f4,h7之类的没有发现过
你们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不?

网友:
这种错误还真没见过。

AC6的检测比较严格,不行还用AC5吧。

楼主:
用了 threadx ac5又编译不过,速度又慢,真是受不了,这个是链接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 threadx ac5又编译不过,速度又慢,真是受不了,这个是链接器的问题

threadx AC6下编译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 threadx ac5又编译不过,速度又慢,真是受不了,这个是链接器的问题

AC5这个是最新版port文件的问题。

可以这里加Keil -> Options -> Asm -> Misc Controls中定义这个试试--cpreproc

楼主(2022-11-26):
终于找到缓解这个问题的偏门了,找到出问题 那个文件,点右键,单独设置优化等级,不同的优化等级都试一下,就能解决,有点奇怪,难道只有我碰到这个问题吗?
g0,f401都出现过这个问题,尤其是 汇编 + c +cplusplus的时容易出现,没有规律的出现

网友:
选那个编译器都是用同一个linker的,这个锅人家不背。这个问题之前我也碰过,查资料发现G0的M0内核指令集是ARMv6,指令比M3的ARMv7落后一代。可能是链接时跳转范围超出某些指令的限制所致。可以试试Os或Oz来这两个会针对容量优化的选项。

楼主:
链接器不一样的,你可以把两个链接器替换,会发现链接失败,用ac5就不会有问题,就是ac6时不时的出问题,但ac6 codesize 编译选项生成的代码比 ac5小,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都把threadx 换成 freertos了,后者代码植文件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