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帖--问题:emwin隐藏和显示窗口程序卡死问题

楼主(2022-07-14):
主任务里面只创建一个窗口
循环里面隐藏和显示窗口大约35次左右卡死
使用外部SDRAM的2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emwin的显存大小800*480*4*3,起始地址是0xD0000000,,分配内存足够
启动文件中堆栈分配大小  ,使用的stm32f429,ram大小192k,足够
任务堆栈大小  ,任务栈大小足够

内存分配都很大了,不知道怎么还会卡死,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LR值是0xFFFFFFED,

求助前已经网上找了好多方法,就是找不到问题,卡死是不定时卡死,有时候切换次数多,有时候切换次数少,求助硬汉哥。

楼主:
求助硬汉哥@eric2013

网友A:
这个bus错误主要还是程序错误,你尝试仅创建两个简单的对话框进行切换,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使用硬汉提供的窗口切换程序,依旧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us错误主要还是程序错误,你尝试仅创建两个简单的对话框进行切换,看看是否正常。

老哥,我使用你们提供的窗口切换程序,还是卡死。

楼主:
窗口切次数大约100次卡死,或者200多次后才会卡死

楼主:
每次出现的错误类型还都不一样,我哭了,现在就是发现硬件驱动LCD屏的FSMC接口线不一样长度,不是等长的线,有的线是另外一根线长度的两倍,可是线的长度也不是很长,大约300mm,电信号传播速度肯定比这快多了。

楼主:
应该是数据总线发生错误,  数据总线结了三个,SARM读写正常,也初始化了,液晶显示圆图形不圆,圆形图片显示也不是圆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使用的芯片是stm32f429,使用外部晶振25M,系统时钟180M,应该是晶振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对系统时钟进行降频到160M,现在程序正常,切换页面无卡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使用的芯片是stm32f429,使用外部晶振25M,系统时钟180M,应该是晶振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对系统 ...

估计是你SDRAM,LTDC硬件PCB布线等不支持全速状态运行,时间长了会卡死,降低主频可以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