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编译器选择AC6,Warning选择all warning的时候编译出来警告超级多,该怎么办呢

楼主(2022-07-14):
# Keil MDK编译器选择AC6,Warning选择all warning的时候编译出来警告超级多,该怎么办呢

1.如果选择编译器选择AC6,warning选择AC5-like warnings这样就没有警告了。
2.不知道ST官方的例程在AC6, all warning的前提下是否也会有大量警告呢,我看很多警告都来源于官方的HAL驱动库里面。

网友A:
HAL库不能全部满足AC6的警告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不能全部满足AC6的警告解除。

好的,那暂时就设置为Ac6+like ac5 warning。其他静待官方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暂时就设置为Ac6+like ac5 warning。其他静待官方解决。

不是等官方解决,要规范自己的程序。ACC是比较严格的GCC警告规则,比如所有函数必须先在头文件声明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等官方解决,要规范自己的程序。ACC是比较严格的GCC警告规则,比如所有函数必须先在头文件声明等等

楼主意思是HAL库,或者引用的第三方库有警告。按模块开启或者禁止某些警告,都是很正常的操作。除非你的程序都是由自己完成

网友C(2022-08-16):
引用 网友A:
HAL库不能全部满足AC6的警告解除。

AC6的分散加载如何写呢

网友D:
V6的编译器,我配的All warnings,HAL应该是做到了0警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家里的电脑装的MDK,确认默认选的AC5-Like Warnings,前面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6的编译器,我配的All warnings,HAL应该是做到了0警告。

不行,用的最新版HAL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6的分散加载如何写呢

跟AC5一样的,看此贴视频即可

STM32H7视频教程第7期:MDK专题高级进阶,重要的分散加载使用,通过各种实战案例来学习(2022-02-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092

网友C:
void function(void) _attribute__((optnone))  这个局部不优化有例子吗,加了这句话报了不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id function(void) _attribute__((optnone))  这个局部不优化有例子吗,加了这句话报了不少错误

AC6应该是没有,只能设置整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