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TCP客户端异常关闭 导致tcp服务器任务卡死

楼主(2022-07-15):
FreeRTOS+LWIP,使用Netconn创建了6个TCP服务器,全部连接上后,收发数据正常;上位机调试助手依次关闭TCP连接,程序也都正常,都能再次连接使用;但是上位机调试助手连接6个tcp服务器后,不断开连接,直接使用任务管理器,结束任务,导致单片机中服务器任务卡死,但是都能ping通,在服务器任务中设断点不进去,tcp服务器还能连上。

服务器代码如下:
    tcpconn232 = netconn_new( NETCONN_TCP );
    netconn_bind( tcpconn232, IPADDR_ANY, Net_Info.Port[0] );
    netconn_listen( tcpconn232 );

    for( ;; )
    {
        err = netconn_accept( tcpconn232, &newconn232 );

        if( err == ERR_OK )
        {
            server_connect[server232] = 1;
                        BL1616_DispStr( 0x00, (uint8_t *)"CONN-1" );

                        while( ( err = netconn_recv( newconn232, &recvbuf ) ) == ERR_OK )
                        {
                                do
                                {
                                        netbuf_data( recvbuf, &data, &len );
                                        comClearRxFifo( COM1 );
                                        comSendBuf( COM1, data, len );

                                } while( netbuf_next( recvbuf ) >= 0 );

                                netbuf_delete( recvbuf );
                        }
                        while( netconn_close( newconn232 ) != ERR_OK ){
                                vTaskDelay( 1 );
                        }
                        server_connect[server232] = 0;
                        BL1616_DispStr( 0x00, (uint8_t *)"CLOSE1" );
                        while( netconn_delete( newconn232 ) != ERR_OK ){
                                vTaskDelay( 1 );
                        }
                }
    }

网友:
帮你用TCPnet测试了下,任务管理器关闭的话,tcpnet会提示断开连接消息,

重新打开助手连接没问题,供参考。

楼主:
单个TCP连接,我这里也没问题,但是多个tcp一起连着,然后任务管理器关闭,会出现tcp服务器任务卡死,别的任务还是能运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TCP连接,我这里也没问题,但是多个tcp一起连着,然后任务管理器关闭,会出现tcp服务器任务卡死,别的 ...

多客户端的这个,有个现成的例子,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随意测试。

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测试成功,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13

设备管理器帮你测试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