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有关RCC时钟配置(倍频,分频),包括利用STM32CubeMX如何来进行时钟配置,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2022-07-15):
# 我想请问一下有关RCC时钟配置(倍频,分频),包括利用STM32CubeMX如何来进行时钟配置,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或者文档教程呢

我在安富莱BSP文档教程中好像没有看到这一块的讲解。我也不太会配置,现在一般直接就用的默认的,可以的话安富莱是否可以出一期有关CubeMX的简易使用教程的视频。

网友:
这个帖子就作为你所有问题的集中回复帖子,不要再开新帖子了,都是些很基础的问题,以后所有的问题都发到这个帖子里面。

楼主位的问题比较简单,看这期视频教程就行,有说明如何配置,就是个简单的时钟树设置。

STM32H7视频教程第8期:MDK专题最后一期,新一代调试技术Event Recorder和RTT,并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模板(2022-02-2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133

楼主:
请问一下就是我在使用EventRecorder组件进行调试的时候,有个warning: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 这是怎么回事呢。IRAM2勾选了,它的MPU配置也进行过配置了,是要在哪里进行填0初始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就是我在使用EventRecorder组件进行调试的时候,有个warning: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 ...

这个要开一个未初始化区才行,这期视频教程写了。

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STM32H7的GPIO实战,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70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开一个未初始化区才行,这期视频教程写了。

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STM32H7的GPIO实战,深化非 ...

好的,万分感谢,硬汉哥,我以后多注意更新的视频

楼主:
你好,我看到咱们BSP的教程的定时器实现中断的实验,我看咱们的代码是每次都有对GPIO管脚进行复用为定时器,并初始化该GPIO管脚的所在的时钟源。但是我看其他人的代码,在仅把定时器用作中断服务的时候,他们好像一般不再做GPIO管脚的复用和时钟使能,仅仅使能定时器时钟和做定时器的基础配置即可。请问一下是不是实际上,仅用作定时器终端的时候是可以不必要GPIO管脚配置和时钟使能的呢?或者说如果进行配置一下,是否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到咱们BSP的教程的定时器实现中断的实验,我看咱们的代码是每次都有对GPIO管脚进行复用为定时器 ...

是不是理解有偏差,定时器中断仅需配置定时器部分即可,用不到GPIO,而使用PWM才需要配置GPIO。

楼主:
在做STM32H7的LPTIM低功耗定时器应用之停机唤醒实验的时候,我发现停机后,LPTIM的任意中断确实能够唤醒停机模式,但是唤醒之后,我的DAP Link却无法下载程序了。我在进入停机模式后面有重新进行SystemClock_Config();,依然是无法下载程序,是不是得在重新进行时钟配置之前延一段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STM32H7的LPTIM低功耗定时器应用之停机唤醒实验的时候,我发现停机后,LPTIM的任意中断确实能够唤醒停 ...

需要调试的话,可以冻结低功耗STOP。

楼主:
学到串口这边我有些地方不太理解,对于串口的输出管脚复用为串口,设置为推挽输出(这样的话就可以任意输出高低电平),这个可以理解。1.但是我看很多人的程序里面,都喜欢串口输出管脚也上拉,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提高高电平的输出能力,避免出现不确定的浮空电平输出吗。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串口的输入管脚,按照我的理解,不是应该配置为浮空输入(这样就可以监测到任意的高低电平输入)吗,为啥我们的例程也配置的是推挽输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到串口这边我有些地方不太理解,对于串口的输出管脚复用为串口,设置为推挽输出(这样的话就可以任意输出 ...

HAL库源文件开头有推荐的配置方式说明。

楼主:
在学习安富莱BSP教程第83章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问题描述:我仅把图库文件设置放入了外部,其余均放入内部Flash。内部和外部的下载算法也都添加进去了。程序能下载进去,从下面的下载进度条可以看到内部和外部Flash都有下载进去,但是下载进去程序不运行。点击调试模式,然后点击全速运行好几下程序倒是正常  运行了,但是停在了Reset Handler中断那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其他情况:
1.仅图库文件image.c放置放置于外部Flash,其余均放置于内部Flash
2.外部Flash的初始化和内存映射有在时钟配置完成后放在最前面
3.两种算法文件均有添加进MDK中,单独的bootloader+app模式有尝试运行成功(外置的下载算法和qspi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4.直接下载可以下载进去,但是程序不运行。调试模式,连续点击多下全速运行,程序运行正常(其实也不正常,停在了reset handler中断)但是硬件表现的挺正常,led该闪烁的闪烁,lcd该显示的显示。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发现勾选微库后就正常了。但是不知道根本原因出在什么地方。(之前不勾选微库也运行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发现勾选微库后就正常了。但是不知道根本原因出在什么地方。(之前不勾选微库也运行的好好 ...

这种情况下,调试状态看下反汇编,看看是不是卡死在BKPT上了,如果是的话,就是微库/C的处理问题。

如果不勾选的话,就是使用默认的C库了,使用C库的话,使用MDK的RTE可以方便的切换

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随意切换微库和C标准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641&fromuid=58

楼主: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确实是卡死在了BKPT上,使用MDK RTE里面的stdout,stdin到user,然后进行重定向后,使用C标准库,或者微库就都正常了,谢谢硬汉哥帮忙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