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晕,录制视频教程时,STM32CubeMX生成代码卡死了好几次

楼主(2022-07-16):
尴尬的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找到CubeMX。。。

后来才发现是那个OpenJDK。

网友:
显然跟电脑性能无关,即使用官方的工具,也得仔细复核代码差异,被他坑怕了。

楼主:
最终锁定问题原因是生成代码的时候不能开着MDK,CubeMX强行生成覆盖会卡死在生成代码的地方,生成一次卡死一次。给整郁闷了。

平时这么用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录制视频时掉链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锁定问题原因是生成代码的时候不能开着MDK,CubeMX强行生成覆盖会卡死在生成代码的地方,生成一次卡死 ...

这个问题还算常见吧?MDK会时刻检查盘上的文件和编辑器相比是否发生了改变。MDK里面把当前工程关闭了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算常见吧?MDK会时刻检查盘上的文件和编辑器相比是否发生了改变。MDK里面把当前工程关闭了也可 ...

是的,比较常见,不仅这种情况会导致生成代码的时候卡死,其它情况也经常莫名其妙的卡死,问题都集中在生成代码这个地方,MDK卡死还是第1次。

网友:
CubeMX生成的代码一直不敢直接用,后面干脆不用了

网友B:
现在建工程基本都用CubeMX了,MDK开着CubeMX生成的工程,再修改CubeMX的功能后再继续生成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建工程基本都用CubeMX了,MDK开着CubeMX生成的工程,再修改CubeMX的功能后再继续生成也从未遇到过这样 ...

平时我也没问题,关键时候掉链子了,花了不少时间排查这个问题。

网友:
CubeMx用了也蛮久的。这个问题也没找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有些时候关闭MDK也不行,我的办法是尽量使用新版本。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避免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