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 无法测低频信号

楼主(2022-07-16):
使用AD7006时发现高频时正常但是低频时数据十分不正常给人一种漏数的感觉。
2.795
1.629
-0.156
-1.941
-2.932
-2.797
-1.601
0.194
1.836
2.879
2.809
1.666
-0.115
-1.910
-2.922
-2.813
-1.639
0.153
1.802
2.867
2.823
1.699
-0.074
-1.864
-2.911
-2.827
-1.672
0.114
1.770
2.856
2.835
1.732
-0.036
-1.831
-2.900
-2.840
-1.705
0.076
1.725
2.844
2.847
1.762
0.002
-1.716
-2.889
-2.853
-1.738
0.035
1.690
2.831
2.860
1.796
0.043
-1.699
-2.877
-2.866
-1.769
-0.005
1.711
2.818
2.871
1.827
0.083
-1.668
-2.865
-2.879
-1.800
-0.042
1.695
2.806
2.881
1.857
0.120
-1.651
-2.853
-2.889
-1.830
-0.079
1.666
2.792
2.891
1.885
0.156
-1.618
-2.841
-2.900
-1.860
-0.118
1.649
2.779
2.901
1.914
0.196
-1.587
-2.828
-2.911
-1.892
-0.157
1.614
2.763
2.911
1.947
0.238
-1.552
-2.813
-2.922
-1.925
-0.200
1.581
2.748
2.920
1.977
0.277
-1.517
-2.798
-2.931
-1.955
-0.242
1.545
2.731
2.929
2.010
0.321
-1.479
-2.781
-2.941
-1.987
-0.283
1.508
2.712
2.937
2.040
0.363
-1.441
-2.764
-2.951
-2.019
-0.327
1.470
2.695
2.945
2.070
0.404
-1.406
-2.747
-2.959
-2.050
-0.366
1.434
2.676
2.952
2.100
0.446
-1.367
-2.728
-2.967
-2.083
-0.411
1.398
2.657
2.959
2.131
0.488
-1.327
-2.710
-2.975
-2.113
-0.451
1.361
2.636
2.965
2.162
0.531
-1.291
-2.691
-2.982
-2.143
-0.494
1.323
2.617
2.970
2.188
0.571
-1.253
-2.673
-2.988
-2.172
-0.533
1.286
2.596
2.975
2.217
0.610
-1.217
-2.654
-2.994
-2.201
-0.574
1.248
2.575
2.980
2.245
0.653
-1.176
-2.634
-2.999
-2.229
-0.617
1.209
2.553
2.983
2.273
0.694
-1.138
-2.612
-3.003
-2.257
-0.658
1.169
2.532
2.986
2.300
0.734
-1.097
-2.591
-3.008
-2.286
-0.699
1.132
2.509
2.988
2.328
0.775
-1.059
-2.568
-3.011
-2.313
-0.741
1.091
2.485
2.991
2.355
0.819
-1.016
-2.542
-3.014
-2.343
-0.786
1.047
2.458
2.992
2.383
0.862
-0.973
-2.508
-3.016
-2.372
-0.829
1.004
2.430
2.993
2.411
0.908
-0.927
-2.482
-3.017
-2.399
-0.870
0.964
2.397
2.992
2.434
0.946
-0.891
-2.459
-3.019
-2.423
-0.913
0.926
2.371
2.992
2.459
0.986
-0.847
-2.434
-3.019
-2.449
-0.952
0.885
2.345
2.991
2.482
1.026
-0.825
-2.409
-3.018
-2.472
-0.991
0.845
2.319
2.989
2.505
1.065
-0.784
-2.383
-3.017
-2.497
-1.034
0.820
2.291
2.986
2.529
1.105
-0.743
-2.356
-3.016
-2.522
-1.074
0.776
2.264
2.983
2.552
1.144
-0.703
-2.330
-3.014
-2.544
-1.111
0.740
2.236
2.979
2.573
1.182
-0.663
-2.304
-3.011
-2.565
-1.151
0.700
2.210
2.976
2.593
1.220
-0.623
-2.277
-3.008
-2.587
-1.188

楼主:
信号是6vpp 50hz

楼主:
6vpp 50hz的正旋

楼主:
高频信号
-1.523
-1.566
-1.648
-1.722
-1.754
-1.803
-1.875
-1.960
-2.015
-2.055
-2.097
-2.150
-2.199
-2.246
-2.323
-2.343
-2.392
-2.410
-2.465
-2.510
-2.556
-2.575
-2.631
-2.659
-2.693
-2.726
-2.752
-2.781
-2.799
-2.819
-2.851
-2.878
-2.890
-2.918
-2.922
-2.945
-2.951
-2.965
-2.980
-2.988
-2.995
-3.002
-3.007
-3.012
-3.015
-3.017
-3.018
-3.017
-3.015
-3.012
-3.008
-3.001
-2.996
-2.988
-2.976
-2.971
-2.953
-2.944
-2.933
-2.915
-2.895
-2.871
-2.852
-2.831
-2.812
-2.779
-2.758
-2.729
-2.685
-2.648
-2.621
-2.575
-2.542
-2.514
-2.481
-2.451
-2.409
-2.363
-2.326
-2.268
-2.208
-2.197
-2.152
-2.084
-2.031
-1.962
-1.939
-1.874
-1.811
-1.763
-1.694
-1.635
-1.565
-1.515
-1.493
-1.397
-1.361
-1.257
-1.214
-1.167
-1.110
-1.057
-0.964
-0.534
-0.457
-0.402
-0.305
-0.264
-0.174
-0.112
-0.052
0.407
1.691
1.412
1.466
1.534
1.587
1.599
1.652
1.758
1.803
1.861
1.949
1.979
2.032
2.093
2.134
2.189
2.228
2.279
2.305
2.347
2.391
2.438
2.503
2.563
2.599
2.624
2.658
2.699
2.722
2.751
2.776
2.792
2.825
2.846
2.875
2.900
2.911
2.930
2.946
2.954
2.965
2.977
2.983
2.988
2.991
2.992
2.991
2.988
2.981
2.974
2.967
2.952
2.945
2.929
2.904
2.895
2.870
2.837
2.825
2.803
2.774
2.746
2.700
2.683
2.647
2.597
2.586
2.538
2.512
2.467
2.420
2.377
2.365
2.302
2.251
2.192
2.163
2.102
2.034
1.980
1.936
1.895
1.831
1.787
1.751
1.672
1.584
1.560
1.486
1.440
1.356
1.329
1.209
1.149
1.109
1.032
0.974
0.544
0.451
0.383
0.286
0.191
0.136
0.049
-0.412
1.530
0.222
-0.242
1.305
-0.005
0.469
-0.546
1.060
-0.300
0.954
-0.768
0.809
-0.922
0.677
-1.052
0.889
-1.179
0.773
-1.276
0.641
-1.446
0.461
-1.541
0.341
-1.685
0.165
-1.825
0.049
-2.204
-0.078
-0.942
-0.601
-0.663
-0.769
-0.796
-0.860
-0.957
-1.006
-0.737
-1.148
-0.885
-1.314
-1.036
-1.130
-1.181
-1.233
-1.303
-1.376
-1.444
-1.498
-1.569
-1.618
-1.696
-1.748
-1.812
-1.869
-1.929
-1.993
-2.023
-2.089
-2.141
-2.205
-2.236
-2.282
-2.355
-2.392
-2.434
-2.493
-2.534
-2.572
-2.646
-2.675
-2.695
-2.742
-2.767
-2.798
-2.811
-2.851
-2.863
-2.887
-2.912
-2.926
-2.948
-2.958
-2.970
-2.985
-2.998
-3.006
-3.013
-3.016
-3.018
-3.017
-3.014
-3.010
-3.002
-2.993
-2.980
-2.961
-2.944
-2.935
-2.910
-2.887
-2.866
-2.845
-2.815
-2.787
-2.771
-2.740
-2.688
-2.660
-2.615
-2.565
-2.502
-2.476
-2.438
-2.383
-2.366
-2.312
-2.251
-2.186
-2.132
-2.094
-2.019
-1.977
-1.923
-1.882
-1.820
-1.783
-1.707
-1.663
-1.582
-1.513
-1.445
-1.341
-1.277
-1.258
-1.175
-1.130
-1.030
-0.960
-0.482
-0.415
-0.342
-0.283
-0.193
-0.149
-0.054
0.379
1.656
1.401
1.449
1.535
1.582
1.640
1.729
1.785
1.840
1.897
1.933
2.013
2.062
2.106
2.167
2.220
2.247
2.318
2.354
2.399
2.433
2.501
2.563
2.595
2.608
2.654
2.682
2.707
2.732
2.765
2.787
2.815
2.846
2.869
2.890
2.911
2.928
2.948
2.955
2.967
2.978
2.984
2.988
2.991
2.992
2.991
2.989
2.983
2.977
2.970
2.958
2.947
2.939
2.924
2.902
2.883
2.861
2.834
2.811
2.790
2.765
2.736
2.705
2.677
2.626
2.575
2.543
2.520
2.477
2.428
2.378
2.363
2.285
2.219
2.172
2.129
2.062
2.013
1.945
1.894
1.850
1.782
1.709
1.654
1.608
1.517
1.476
1.419
1.341
1.254
1.187
1.127
1.015
0.944
0.532
0.418
0.362
0.281
0.184
0.117
0.012
-0.417
1.474
0.177
-0.309
1.249
-0.101
1.104
-0.236
0.972
-0.772
0.809
-0.930
0.644
-1.122
0.811
-1.259
0.655
-1.405
0.516
-1.541
0.341
-1.678
0.150
-1.812
0.033
-2.231
-0.094
-0.945
-0.632
-0.709
-0.828
-0.899
-0.967
-1.056
-0.796
-1.182
-0.924
-1.360
-1.112
-1.119
-1.199
-1.277
-1.368
-1.477
-1.520
-1.597
-1.630
-1.729
-1.799
-1.833
-1.902
-1.963
-2.036
-2.093
-2.168
-2.204
-2.253
-2.310
-2.331
-2.394
-2.409
-2.498
-2.539
-2.589
-2.636
-2.661
-2.702
-2.716
-2.746
-2.787
-2.802
-2.832
-2.863
-2.888
-2.914
-2.933
-2.947
-2.968
-2.985
-2.994
-3.003
-3.010
-3.016
-3.018
-3.018
-3.016
-3.010
-3.005
-2.996
-2.985
-2.973
-2.958
-2.942
-2.926
-2.902
-2.880
-2.846
-2.828
-2.813
-2.770
-2.750
-2.711
-2.687
-2.640
-2.595
-2.561
-2.507
-2.479
-2.439
-2.403
-2.353
-2.307
-2.243
-2.170
-2.129
-2.046
-1.992
-1.930
-1.882
-1.809
-1.751
-1.681
-1.594
-1.560
-1.470
-1.396
-1.319
-1.247
-1.164
-1.119
-1.059
-0.968
-0.498
-0.448
-0.390

网友A:
7606本身没问题,这个不用怀疑,从你的程序实现和测量找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06本身没问题,这个不用怀疑,从你的程序实现和测量找下原因。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是可以测低频了。但是我发现我100khz的采样率却只能采集10k左右的信号,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将我的代码贴在下面希望您能看看。
#include "AD7606.h"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uint16_t adc_now[8];
uint32_t fac_us;
unsigned char Busy;

void AD7606_Reset()//AD7606复位
{
 RST_1;
 HAL_Delay_us(1);
 RST_0;
 HAL_Delay_us(1);
}

//初始化函数

void AD7606_Init()//AD7606初始化

{
	HAL_Delay(1);
	RST_0;
	CVA_1;
	RD_1;
  CS_1;
	Read_Dat;
	HAL_Delay(1);
}

//读单个字节函数

uint16_t AD7606_ReadByte(void)//读一个字节

{

uint16_t usData = 0;

uint8_t i;

for (i = 0; i < 16; i++)
{
RD_0;
usData = usData << 1;
if(Read_Dat)
{
usData++;
}
RD_1;
}
return usData;
}

//读八个通道数据函数(BUSY拉低后进中断,进中断后就开始读取数据)

void AD7606_Start()
{
	CVA_0;
	HAL_Delay_us(1);
	CVA_1;
	HAL_Delay_us(1);
}

void AD7606_Delay(void)
{
	for(uint8_t i = 0;i< 20;i++);
}

float GetAdc(void)
{
	uint8_t i;
	float volt;
	uint16_t data[8];
	uint8_t fushu_flag = 0;
	AD7606_Start();
	while(Read_Busy);
	CS_0;
	for (i = 0; i < 8; i++)
	{
		data[i] = AD7606_ReadByte();
	}
	CS_1;
//	//单位转换
//	if(data[0] >> 15 == 1)
//	{
//		fushu_flag = 1;
//	}
//	data[0] &= 0x7fff;
//	volt = (data[0] * 10.0) / 32767;
//	if(fushu_flag == 1)
//	{
//		volt = -(10-volt);
//	}
  	return 0;
}

void HAL_Delay_us_init(uint8_t SYSCLK)
{
     fac_us=SYSCLK/1000000;
}

void HAL_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tnow,tcnt=0;
    uint32_t reload=SysTick->LOAD;
    ticks=nus*480;
    told=SysTick->VAL;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是可以测低频了。但是我发现我100khz的采样率却只能采集10k左右的信号,我百思 ...

100KHz采集5KHz的可以正常采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采集5KHz的可以正常采集不。

基本上可以还原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采集5KHz的可以正常采集不。

希望您能指点我一下,怎样能把采集的信号的最高频率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您能指点我一下,怎样能把采集的信号的最高频率提高。

你的意思是说的100KHz 的时候,能正常采集10KHz及其以下。

高于10KHz,效果不好,是这个意思吧。我前面理解成了,仅10KHz左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的100KHz 的时候,能正常采集10KHz及其以下。

高于10KHz,效果不好,是这个意思吧。我前 ...

是的,是的。请问怎样去提高这个频率。我自己尝试去用spi,然后采样率也提400khz左右也就能勉强采到20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请问怎样去提高这个频率。我自己尝试去用spi,然后采样率也提400khz左右也就能勉强采到20khz

AD7606最高才200Ksps,你这个搞的太高了。
可以使用AD7606B,这个最高可以1Ms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606最高才200Ksps,你这个搞的太高了。
可以使用AD7606B,这个最高可以1Msps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