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STM32H7B0硬解压JPEG等待超时处理

楼主(2022-07-17):
函数功能:        等待硬件JPEG解码结束
*************************************************************************************************/
void Reset_Handler(void);   //软件复位

uint8_t JPEG_Decode_WaitingforEnd (void)
{
                uint32_t ExecutionTime_Begin;                // 开始时间
        ExecutionTime_Begin         = HAL_GetTick();        // 获取 systick 当前时间,单位ms
        while(Jpeg_HWDecodingState == DecodeStart)                                //        等待解码完成
            {
                                if((HAL_GetTick()-ExecutionTime_Begin)>200)
                                                   Reset_Handler(); //软件复位

                                //JPEG->CR|=0x00006001;                  //JPEG 控制寄存器 ()
                                //JPEG->CONFR0=0;
                                //return 2;  // 返回解码完成标志
                                //hjpeg->Instance->CONFR0 &=  ~JPEG_CONFR0_START;//位0 =0停止编码或解码过程

            }
                        //以上都是添加的超时处理
        //while(Jpeg_HWDecodingState == DecodeStart);                                //        等待解码完成
        return DecodeComplete;  // 返回解码完成标志
}
原来程序就是最后两行,有的图片解码不能完成,就在这里while(Jpeg_HWDecodingState == DecodeStart);无限等待。
加上时间判断,就能够跳出来。
问题:直接返回解码完成标志,可能解码器实际上没有完成,程序依然是死机(我没有分析在哪里?)
解决:我用粗暴的方法,超时就软件复位Reset_Handler(); //软件复位
希望能够中止解码,试了好多办法,见注释掉的一些语句。都不行。
有什么办法终止解码?让程序可以正常处理下一张图片?欢迎交流!

网友:
如果是硬件异常,时候NVIC复位。
如果只是卡死了,循环超时,跳出循环,复位JPEG硬件外设,如果还用MDMA,复位MDMA,重新初始化。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应用怎么做呢?
复位JPEG硬件外设,如果还用MDMA,复位M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应用怎么做呢?
复位JPEG硬件外设,如果还用MDMA,复位MDMA

有专门的DeInit函数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