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口数字滤波

楼主(2022-07-18):
实际的AD口的波形 有点差,请教下用什么滤波会好点?现在使用的是DMA全时间段采集后均值滤波后,不能解决,这个干扰应该是开关管引入的,无规律。不知道直接用IIR还是FIR能不能解决。

楼主:
实际的电路无法优化了,只能软件上解决

网友:
你这毛刺是示波器引入的吧

网友:
用示波器FFT功能看一下干扰信号+原始信号的频谱,和待测信号的频率范围对比,设计对应的FIR滤波器来滤波

网友A:
如果不是固定频率范围的波形,不可以使用经典滤波器IIR FIR等。

试试中值滤波器看看

STM32H7的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更新中值滤波器章节,适合噪声和脉冲过滤,支持逐个数据的实时滤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23&fromuid=58

楼主(2022-10-12):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固定频率范围的波形,不可以使用经典滤波器IIR FIR等。

试试中值滤波器看看

stm32g030可以使用DSP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g030可以使用DSP库吗?

没问题。

网友:
楼主试了吗  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