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科学规范的进行嵌入式代码的管理和版本控制

楼主(2022-07-19):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在做嵌入式软件开发的过程中,通常是如何进行代码管理和版本控制的,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或者便捷的软件,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git,svn等。
一般都是刷命令行,也可以图形化软件,如小乌龟,Github Desktop等。

网友:
版本控制再配合Code Review

网友A:
使用vscode,编辑,编译,下载,git版本控制,代码对比,静态检查,代码格式化,markdown等等,简单的调试也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vscode,编辑,编译,下载,git版本控制,代码对比,静态检查,代码格式化,markdown等等,简单的调试 ...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