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一下,pid调参用啥上位机软件啊?

楼主(2022-07-19):
有什么比较好点的软件吗?

楼主:
请教下位机的数据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直接传给matlab啊?有这方面的教程吗?谢谢可以通过rtt来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位机的数据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直接传给matlab啊?有这方面的教程吗?谢谢可以通过rtt来传吗?

DSP教程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