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st-link仿真时,进入stop模式,立刻被唤醒。请问如何配置

楼主(2022-07-19):
问题:
stm32f103,只要带着st-link仿真时,进入stop模式,立刻被唤醒。用的IAR。
如果不带仿真器,那就是正常的RTC闹钟唤醒。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

资料:
我查看下面的资料,这些看起来都是都是仿真器去配置的,不是要我的代码设置。
29.16.1 低功耗模式的调试支持
使用WFI和WFE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MCU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分别可以关闭CPU时钟,或降低CPU的能耗。
内核不允许在调试期间关闭FCLK或HCLK。这些时钟对于调试操作是必要的,因此在调试期
间,它们必须工作。MCU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允许用户在低功耗模式下调试代码。
为实现这一功能,调试器必须先设置一些配置寄存器来改变低功耗模式的特性。
● 在睡眠模式下,调试器必须先置位DBGMCU_CR寄存器的DBG_SLEEP位。这将为HCLK
提供与FCLK(由代码配置的系统时钟)相同的时钟。
● 在停止模式下,调试器必须先置位DBG_STOP位。这将激活内部RC振荡器,在停止模式下
为FCLK和HCLK提供时钟。

楼主:
怀疑是jtag的脚没有配置为无用,这个脚又接到一个模拟开关的输入控制上,导致的。

网友A:
MDK的话,他有配置项,可以选择是否调试状态冻结低功耗,IAR估计也有配置项,目的是低功耗下可以继续调试。

本质也就是楼主位的DBGMCU寄存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的话,他有配置项,可以选择是否调试状态冻结低功耗,IAR估计也有配置项,目的是低功耗下可以继续调试。 ...

请问是keil哪个选项?我看着都不像

楼主:
最后还是代码的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