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串口接收的汉子是GBK编码,想用UTF8格式显示出来,咋办?(10楼已经提供案例下载)

楼主(2022-07-20):
emwin中标准生成的都是UTF8格式的字库,但是我串口接收的汉子是GBK编码的。
咋显示出来?

网友A:
从fatfs的ffunicode.c文件里抠,static const WCHAR oem2uni936[]数组,ff_oem2uni()函数。

网友B:
在自己的程序里面,把GBK转成UTF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自己的程序里面,把GBK转成UTF8啊

这个编码转换函数,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fatfs的ffunicode.c文件里抠,static const WCHAR oem2uni936[]数组,ff_oem2uni()函数。

这个函数似乎可以用。 但是,要么更改fatfs的源文件,不利于后续更新升级。
要么,把这个函数copy出来,可惜一个编码转换表格就需要100KB的空间啊~~~~

网友:
不用改吧,自己实现一个函数int str_oem2uni(const char oem[], char uni[]),在其中调用ff_oem2uni(xx,936)就可以了。ff_oem2uni()返回的unicode码,还需要编码为utf-8放在uni[]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编码转换函数,咋做?

你去找资料理解一下UTF8的编码规则就行了,理解之后无非就是把一个数据按规则转换成另一个数据,utf8编码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资料理解一下UTF8的编码规则就行了,理解之后无非就是把一个数据按规则转换成另一个数据,utf8编码 ...

百度了一些文档看,发现还是比较复杂得。 GBK需要先转unicode,再转utf8。fatfs里面的拿来用的话,需要增加一个100KB的转换表格,资源消耗大了。
考虑到非重要功能,还是放弃折腾了。等其他人做吧。

网友:
套马轩的汉子,套不住码

网友C:
花了点时间,找了下之前那个帖子,这个之前一个坛友分享过,此贴。

文件名通过FATFS从SD卡中读出来,用STemWIN显示不了中文,运用的是XBF字体,请各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3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了点时间,找了下之前那个帖子,这个之前一个坛友分享过,此贴。

文件名通过FATFS从SD卡中读出来,用S ...

感谢! 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