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关于Touchgfx的handleTickEvent

楼主(2022-07-20):
主界面上有一个scrollwheel控件,handleTickEvent里没加东西的时候,滚动速度正常,后来想加一个时钟显示,在handleTickEvent里处理了一下,滚动速度就变得特别慢,请问这是为什么?

void ScreenMainView::handleTickEvent()
{

        for(uint8_t i=0; i<3; i++) RTCValue[i] = *((presenter->P_getTime_RTC())+i);

        Unicode::snprintf(text_HourBuffer, 4, "%d", RTCValue[0]);
        Unicode::snprintf(text_MinuteBuffer, 4, "%d", RTCValue[1]);
        Unicode::snprintf(text_SecondBuffer, 4, "%d", RTCValue[2]);

        getRootContainer().invalidate();

}

网友:
是不是这个函数的执行时间略长,可以实际测试下。

楼主:
看到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381351/article/details/105650861里说handleTickEvent是由屏幕中断触发的,那应该是每次刷新屏幕的时候调用
getRootContainer().invalidate() 是刷新页面全部容器,猜测可能是冲突了?
去掉这句后scrollwheel的滚动速度正常了

网友:
handleTickEvent 函数一秒钟执行 60 次,你放在这里面刷新时间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你可以加个计数器,计数多少次后才刷新一次。一秒钟刷新两三次差不多了,并且刷新的时候可以判断时分秒的数字是否与上次相同,相同就不刷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