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外部中断触发,进入中断后,数据自加会出错?

楼主(2022-07-21):
进入中断后,自加,竟然会出错??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pos_flow = 1;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neg_flow = 1;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s interrupt request.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    gpio_exti_callback();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pos_flow = 1;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neg_flow = 1;

    static uint32_t k = 0x22;
    static uint8_t new = 0, last = 0;
    uint8_t flag = 0;

//    DISABLE_INT();

    /* C线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4) != RESET) {
        hall_info.storage[hall_info.count++] |= EXTI_A;
        //        hall_info.reg |= EXTI_A;

        new = EXTI_A;
        flag = 1;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4);
    }
    /* B线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5) != RESET) {
        hall_info.storage[hall_info.count++] |= EXTI_B;
        //        hall_info.reg |= EXTI_B;

        new = EXTI_B;
        flag = 1;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5);
    }
    /* A线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6) != RESET) {
        hall_info.storage[hall_info.count++] |= EXTI_C;
        //        hall_info.reg |= EXTI_C;

        new = EXTI_C;
        flag = 1;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6);
    }

    if (flag) {
        if (last == 0) {
            last = new;
        } else {
            switch (new) {
            case EXTI_C:/* C */
                /* 正转 */
                if (last == EXTI_A) {
                    pos_flow++;
                }
                /* 反转 */
                if (last == EXTI_B) {
                    neg_flow++;
                }
                break;
            case EXTI_B:/* B */
                /* 正转 */
                if (last == EXTI_C) {
                    pos_flow++;
                }
                /* 反转 */
                if (last == EXTI_A) {
                    neg_flow++;
                }
                break;
            case EXTI_A:/* A */
                /* 正转 */
                if (last == EXTI_B) {
                    pos_flow++;
                }
                /* 反转 */
                if (last == EXTI_C) {
                    neg_flow++;
                }
                break;
            default:
                /* 错误 */
                hall_info.error += 1; /* 读取后才可以修改 */
                break;
            }
            last = new;
        }

//        hall_info.neg_flow = neg_flow;
//        hall_info.pos_flow = pos_flow;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printf("neg_flow:%u\r\n", neg_flow);
        printf("pos_flow:%u\r\n", pos_flow);

        printf("k:%u\r\n", k++);
    }

//    ENABLE_INT();
}

楼主:
编译器用的GCC

网友A:
看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程序输出确实诡异,另外串口打印可以注释掉,直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看计算是否正常。

网友B:
怀疑两个地方,在中断中不使用printf函数,另外一个栈溢出数据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程序输出确实诡异,另外串口打印可以注释掉,直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看计算是否正 ...

全速运行,也还是,突然就出错,这就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两个地方,在中断中不使用printf函数,另外一个栈溢出数据被覆盖

不使用printf 也是一样, 计数,计着计着就突然变大,这就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