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 字符串转浮点型异常

楼主(2022-07-21):
调用atof()函数进行转化时 float a = atof(str)出现了问题,只要当字符串str的值超过99999992时,转化后的变量就是10000000了,小于这个值就没问题。
查了下单片机的浮点范围,这个99999999才8位数,应该是没问题的啊,难道是atof()函数的限制吗,哪位大佬能帮忙解释下不?

网友:
float a的话,这个结果是可以的。因为单精度浮点有效位数是7-8个。

楼主:
那看来我发的那个表里的float应该是指double float了。
之前还发现如果浮点型越大,小数点后面的精确位数就越小,对于要保持6位及以上小数的,还是得用double类型,float满足不了

网友A:
这个函数应该没问题,上代码看看。

网友:
浮点转换会丢失部分精度的。 这个结果应该是对的

网友:
是2楼说的原因,超float表示范围了,损失了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应该没问题,上代码看看。

就是float精度损失的原因,以前只发现数值过大会损失小数点后的精度,这次才发现值到8位以后,整数部分精度也会丢失

网友:
因为是浮点数啊
根据IEEE754标准,float型(32位)有8位是阶码,有23位是尾数
99999992对应的float型机器码是4C BE BC 1F
阶码是10011001=153,对应的指数是153-127=26,也就是你的尾数部分每增加1整个数字就会增加2^(26-23)=8,刚好和你测试的结果一致

总结下来就是浮点数的绝对值越大精度越低,如果要存放绝对值较大的浮点数又有精度要求那就上double

网友:
float(32位)能表示的范围也是非常大的,能到3x10^38这个量级,但这个时候的精度也是最低的,尾数部分每增加1整个数字就会增加2^(127-23)=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