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DM9000接收异常如何处理

楼主(2022-07-21):
DM9000在运行过程中会有小概率出现Receive Overflow和Receive Overflow Counter Overflow,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处理DM9000?网上翻看各个版本的DM9000驱动,好像都没有处理这种情况,包括linux版本的驱动也都没处理?莫非都可以不管的吗?

网友:
暂未遇到过。

网友A:
时序不对,可能虽然能读到DM9000的ID,但是可能由于单片机总线设计的差异,不能照搬ST的代码,需要自己调节时序,包括可能需要读写不同时序。我之前的发的提问贴,解决了GD32配dm9000的问题。再次感谢硬汉哥的指点!

网友(2024-04-25):
我也遇到楼主问题了,工作一段时间后总是接收溢出,然后我就收不到数据了,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可能虽然能读到DM9000的ID,但是可能由于单片机总线设计的差异,不能照搬ST的代码,需要自己调节 ...

请问帖子名称是什么,没有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