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使用stm32f77xx 的芯片,貌似工作一小会芯片就会很热,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22-07-22):
请问下,使用stm32f77xx 的芯片,貌似工作一小会芯片就会很热,是怎么回事啊 ?

手放在芯片上 有些烫手,但是芯片也还能够正常工作,测量芯片的电源管脚对地电阻值,

正反向电阻值大概在 30 欧姆左右,正常来说不应该这么低的 电阻值吧 ??

网友A:
芯片仅跑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是否也这样。

网友B:
f7系列是这样的,发热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仅跑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是否也这样。

差不多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7系列是这样的,发热比较大

看来 f7 的功耗很大哟

网友C:
你这个有可能是旁边有什么发热器件(比如电源芯片)发出来的热量传导到F7,导致F7也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可能是旁边有什么发热器件(比如电源芯片)发出来的热量传导到F7,导致F7也热了。

旁边没有什么发热元器件的,倒是 f7 功耗大,导致 电源芯片 tps73701 这个芯片发热 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没有什么发热元器件的,倒是 f7 功耗大,导致 电源芯片 tps73701 这个芯片发热 喔

我有F767的开发板,热到我加个散热器还是不敢手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