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自定义控件先于系统控件被绘制的问题

楼主(2022-07-22):
自定义了一个环形进度条控件并添加到窗体中,然后从此窗体跳转到另一窗体,再跳转回来,发现自定义的控件会先于窗体上的其它系统组件如image,text等被绘制出来,视觉效果上就是先出现一个环形进度条,然后再出现窗体的其它部分,给人卡顿的感觉,具体情况请看附件视频,求大佬帮忙,谢谢

操作视频

楼主:
补充一下,开发板使用的是F429,显示接口为LTDC,图形库为emwin5.44版本

网友A:
emWin的话,可以是6.x版本,已经自带环形控件了。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是想解决自定义控件先刷出来的问题,因为之后项目还需要别的自定义控件,如果都有这种问题就不好办了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是想解决自定义控件先刷新出来的问题,因为后续还有别的自定义控件要实现,如果都有这种问题就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话,可以是6.x版本,已经自带环形控件了。

感谢回复,现在是想解决自定义控件先刷新出来的问题,因为后续还有别的自定义控件要实现,如果都有这种问题就不好弄了

楼主:
还有大佬有什么建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大佬有什么建议的吗?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设置先隐藏这个控件,然后统一再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