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内部Flash写特别注意

楼主(2022-07-22):
项目中出现写Flash的时候出现串口数据丢失的情况,最终在官方手册找到原因:写Flash的时候总线被挂起,CPU无法在Flash取值执行,所以串口接收中断不会被响应。

网友A:
确实是的。 写内部flash的时候,内核是暂停的。但是中断会不会挂起等待,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在F1系列上勉强可以接受,Flash扇区擦写时间20~50ms左右。对于F4系列而言,简直神坑,128KB扇区擦写时间约1.3~2.6s,设备如果使用外部硬件看门狗芯片,flash擦写时会导致看门狗溢出复位。
想用内部flash保存数据只能放在16KB的扇区部分,或者外挂EEPROM。设备OTA升级功能则直接用不了。
MAX706、MAX823等主流看门狗芯片溢出时间约1.6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在F1系列上勉强可以接受,Flash扇区擦写时间20~50ms左右。对于F4系列而言,简直神坑,128KB扇区擦 ...

F1在通信的时候,如果上位机处理不好也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我记得DMA是可以工作的,所以建议用串口+DMA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的。 写内部flash的时候,内核是暂停的。但是中断会不会挂起等待,就不清楚了。

不是内核暂停,是擦写FLASH时无法从FLASH读取指令,有些系列多个FLASH区域,写数据区不影响指令区
另外可以把串口接收函数放到RAM中运行,这样擦写FLASH期间串口接收正常,也要注意串口接收函数不要调用FLASH中的函数,最好就操作寄存器
其他重要的操作函数也可以放RAM中,在中断中调用

网友(2022-11-08):
可不可以一页一页擦除,每页之间加一次喂狗。

OTA协议设计重传机制,必须单片机回复了接收成功,才会发下一包。
然后OTA的时候,每包数据之间加一次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