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把固件版本号 定义在 启动文件中

楼主(2022-07-22):
目的是: 在 app中 通过读取 特定 flash地址 ,来 看 BootLoader 的地址;

这个地方可以搞个变量吗  在 C文件 中修改 ?

网友A:
定义,变量可以加const定义到内部Flash,或者指定其它地址

声明

读取的时候获取的是变量的地址,你用指针变量读取这个地址的内容即可。

网友B(2023-06-08):
引用 网友A:
定义,变量可以加const定义到内部Flash,或者指定其它地址

大佬,现在新版的汇编似乎不是这样了? 我加入import version会报错:
startup_stm32h7b0xx.s: Assembler messages:
startup_stm32h7b0xx.s:1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import firmware_version'

我看汇编代码似乎也不一样了,我的长这样:
   .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pfnVectors, %object
  .size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IMPORT firmware_version ;
g_pfnVectors: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word  MemManage_Handler
  .word  BusFault_Handler
  .word  UsageFault_Handler
  .word  firmware_vers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现在新版的汇编似乎不是这样了? 我加入import version会报错:
startup_stm32h7b0xx.s: Assembler  ...

这个测试的那个版本,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的那个版本,我试试。

解决了,chatgpt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