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三星内存芯片K9F1208UOB其上的fatfs

楼主(2022-07-22):
各位同仁好,我这里碰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硬件平台为stm32f103vet6+一片nandflah(k9f1208uob),我要将fatfs移植到其上面,
目前底层读写单扇区及多扇区都无任何问题,就是在f_mount(&fs, FS_VOLUME_NAND, 0);
之后,用函数 f_open(&file, "1:src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READ | FA_WRITE)写入几个字节;
之后在串口上也显示文件srcfile.txt写入成功,但是我在串口读取文件都是空的,没有这个文件,
另外用强制挂载f_mount(&fs, FS_VOLUME_NAND, 1);总是返回FR_NOT_READY 这是怎么个事情?谢谢大家了

网友:
FATFS不支持坏块管理,直接上levelx+filex吧,论坛上好像有人分享过

网友:
fatfs的话,可以移植个nand的nftl层,可以移植levelx,否则fatfs没法实现ecc校验,坏块管理和擦写均可。

当然也可以使用flashfs,filex等,这个都有很多现成的案例参考,楼主有需要发你下载链接。

楼主:
多·谢大侠们的及时回复,另外请管理员朋友发我一下链接吧,我的邮箱932985865@qq.com,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们的及时回复,另外请管理员朋友发我一下链接吧,我的邮箱,再次感谢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118&fromuid=58

楼主:
我的应用层程序如下:
1.NAND_Format();
2.result = f_mount(&fs, FS_VOLUME_NAND, 0);
3.result = f_mkfs("1:",0,512);
4.result = f_open(&file, "1:srcfile.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5.写入数据:result = f_write(&file, "2022-07-26  FatFS Write Demo \r\n ", 24, &bw);
6.f_close(&file);
我这里试验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文件建立,另外如单独对nandflash试验k9f1208的多扇区写、读都无问题,实在搞不清哪里出错了,加入fatfs后仿真,出现FR_NO_FILESYSTEM,但我用winhex观察第63个扇区前90个字节如下:0xeb 0xfe 0x90 0x4d 0x53 0x44 0x4f 0x53 0x35 0x2e 0x30 0 0x2 0x40 0x20 0 0x1 0 0 0 0 0xf8 0 0 0x3f 0 0xff 0 0x3f 0 0 0
0x79 0x3 0 0x20 0x1 0 0x1 0 0 0 0 0 0x2 0 0 0 0x1 0 0x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80 0 0x29 0 0 0xe2 0x44 0x4e 0x4f 0x20 0x4e 0x41 0x4d 0x45 0x20 0x20 0x20 0x20 0x46 0x41 0x54 0x33 0x32 0x20 0x20 0x20 。卡住好多天了,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层程序如下:
1.NAND_Format();
2.result = f_mount(&fs, FS_VOLUME_NAND, 0);

NFTL层移植了没

楼主:
eric2013朋友,您好,我是移植了fatfs32在nandflash上,另外我写入一段话,我在扇区0x461上确实看到这些数据了,没有问题,但是用上层读,却没有东西,我整理一下把有关的部分发给您,有时间请帮看一下

网友(2022-10-3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卡了很久

网友:
关闭文件前调用一下f_sync

网友A:
关闭文件前调用一下f_sync试试看

楼主(2023-01-31):
引用 网友A:
关闭文件前调用一下f_sync试试看

朋友你好,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上班伊始,再开始测试,用函数f_sync结果没有变化,估计要集中精力在DBP和BPB中仔细推敲。。。